s7-300 scl 语句求助

楼主(2015-11-10):
s7-300 用scl编的这句是什么意思

FOR N:=1 TO 22 BY 1 DO

    M:=(N-1)*2;
    T:=WORD_TO_INT(DB10.DBW[M]);

   Shuju_zh(shuru := T,shuchu := Y); // VOID
   DB54.R5DB[N]:=Y;
   END_FOR;

中的这句是什么意思

Shuju_zh(shuru := T,shuchu := Y); // VOID

楼主:
求大家帮忙,我在线等,谢谢了。

楼主:
符号表里定义了Shuju_zh是F103,X,Y是F103里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A:
Shuju_zh(shuru := T,shuchu := Y); // VOID

FC调用,FC的符号名:Shuju_zh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uju_zh(shuru := T,shuchu ...

 括号里是什么意思,X是输入,Y是输出

先谢谢了

楼主:
主要是Y是输出,为什么用赋值语句shuchu := Y

网友A:
因为要将Y的内存地址给shuchu呀,否则shuchu作为OUT变量返回值给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要将Y的内存地址给shuchu呀,否则shuchu...

 对楼主说:这只是个语法问题,但理解上有误:

Shuju_zh(shuru := T,shuchu := Y); // VOID, VOID 是错误的,S7300  FC 一定要有个返回值。类型;

a := Shuju_zh(shuru := T,shuchu := Y) ,  PS: 注意 a 才是返回值赋值变量,  T,Y只是传入的输入参数。

S7300 的SCL 和 IEC 的ST语言类似, 但有区别,请查看帮助文档。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