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上位机脉冲发完和电机执行完时间差如何消除

楼主(2015-11-10):
松下A5伺服,上位机脉冲发完和电机执行完时间差如何消除,如上位机发1000个,下位机立马精确执行1000个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上有一个定位完成信号,把这个信号给PLC,PLC内部有脉冲完成标志,二者结合。

楼主:
松下A5伺服运行的加减速参数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下A5伺服运行的加减速参数是哪个?

位置模式好像没有,在PLC中有脉冲加减速设置。

网友B:
这个是无法消除的,只能减小。发脉冲时规划比较合适的加减速过程,仔细调整驱动器的位置环增益于速度环增益。减小的极限也要几毫秒吧。

网友C:
时间滞后不可避免,不可能绝对同步

网友D:
伺服驱动器执行完信号作为反馈,消除时间差,你以为你是奥特曼???

网友E:
这个只能靠反馈信号的时间吧,尽量精确,到毫秒级别。

网友F(2016-01-02):
提高机械刚性,调增益参数,只能尽量减小,若要求高的话可用安川的,响应时间会短些

网友G:
这是伺服的固有特性。人们也正在努力减小这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