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伴热带的选型

楼主(2015-11-10):
    在实际工程中如何选择电伴热带,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宜按油田区块划分,都选恒功率电伴热带,或都选自控温电伴热带,要从技术经济角度综合考虑,建议参照以下选型原则。

(1)在气分离缓冲罐及天然气分离器组成的油气分离区,地面油管道、油气分离缓冲罐排污管道、天然气分离器、液位计比较集中,对控制温度也较严,可以采用恒功率电伴热带,其中液位计采用单相恒功率电伴热带,其他采用三相恒功率电伴热带,这样可以用一套防爆配电箱、温控器进行统一控制,但配电箱、接线盒、温控器必须符合防爆要求。

(2)给水箱、给水管道一般远离防爆区,被伴热体不太集中,温度控制要求不高,只要使水温始终维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达到设计要求。因此,若采用自控温电伴热带,可以省去电伴热配件如配电箱、温控器等。

(3)在阀门弯头较多区域,可能出现交叉重叠式安装,因而不适宜安装恒功率电伴热带(有

单独的电加热丝层),易选用自控温电伴热带。

(4)从设计、安装角度讲,恒功率电伴热带一般受节长限制, 若切割时未能找准一个节长,则该部分伴热带不起作用,这不仅影响管道的伴热效果,同时也造成浪费;而自控温电伴热带可随意切割,能确保电伴热完整。

网友A:
冬季了这个还是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