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触摸屏进不去系统怎么办

楼主(2015-11-10):
我们公司有台砂光设备使用的贝加莱触摸屏POWER PANEL 400进入不了操作界面,装上另台设备的CF卡就能进入操作界面,问问高手能不能克隆CF卡,就是按照好的设备上的CF卡克隆一个CF卡,谢谢

网友A:
这个楼主是要花人民币的啊

楼主:
怎样备份CF卡呢,高手给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备份CF卡呢,高手给详细说明一下

关键是读出里面的程序,你能读出来吗!

网友B:
您好,可以备份的,我们是专业维修贝加莱所有产品,包括触摸屏、工控机、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网友B:
贝加莱的程序是读不出来的,要有源程序才可以,但是可以把CF卡的系统备份出来

网友C(2015-12-21):
CF卡插入电脑,在AS软件中烧卡的界面可以选择CF卡镜像克隆

网友D(2016-03-22):
引用 网友C:
CF卡插入电脑,在AS软件中烧卡的界面可以选择CF卡镜像克隆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