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全你我他——安全防护小技巧分享活动

楼主(2015-11-10):
安全无小事,各位工控同仁在工作中多是与恶劣环境打交道,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戈壁沙漠,只要项目需要,那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在工作中,做好自我安全保护是对工作的一份尊重,是对家人的一份承诺。

    常年浸润在一线的各位都有什么属于自己的独家秘笈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推荐下自己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也可以分享遇到一些恶劣环境中自己是如何自我保护的,更欢迎各位分享下自己遇到的一些突发危险情况,给各位同仁警醒;有自己自我保护利器的各种安全工具更是希望各位慷慨分享出来,做好自我防护,安全你我他。

参与方式:

    简短的可以直接在下面跟帖,经验分享较多的可以在工控人生版块新发主题帖,并将您所发的主题帖链接跟帖复制到本帖后面楼层即可。(在工控人生版块的发帖格式统一为:安全防护——XXXXXXX)

温馨提示★:以图文并茂描述为最佳!!!

[奖项设置如下]:

一等奖:2名    10mp (可兑现)

二等奖: 5名    200积分

三等奖:10名   100积分

颁奖时间:2015年12月11日

网友A:
支持。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7668_1.shtml

安全防护------检修注意事项

网友B:
好活动,一定参与,楼主怎么没有参与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活动,一定参与,楼主怎么没有参与奖

得奖人数已经很多了的   奖品也很丰厚了   积极参加啊

网友C:
支持 学习学习经验,以后用的着

网友B:
记得我在长城汽车做维修的时候,有一次现场需要移动电气控制柜,同事告诉我应经断电了,我的手里也没有电笔,为了早点下班,我就直接拆电源线,值得注意的是,我当时就是用手直接接触的工具,没有防护的部分,而且还是带电作业,当时不知道后来我拆了一项电源线后,想想不对,又赶紧去借了一个电笔,查看了一下,发现有电,还好当时我穿的是绝缘鞋,在维修,或者调试现场,必须穿绝缘鞋!

网友D:
好活动,必须参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活动,必须参与!

网友F:
准备参加!!!!!!!!

网友G:
活动奖励很丰厚,大家积极参加

网友H:
在做一次机器老化试验是,刚断了电,就着急去拔插镇流器部分的连接线,不小心碰到了触点部分,瞬间感觉到手掌一麻,然后直接将镇流器扔到一边,

大家切记,设备或者电器断电之后,一定要等上3、5分钟让里面的储能元件放完电再进行操作,虽说是余电,碰到大功率设备,恨不得了!

网友I:
支持活动,积极参与。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支持活动,积极参与。

网友K:
支持活动  必须参加

网友K:
使用电焊机等其他的移动设备时必须要接漏电保护器

网友L:
我是在变电所送电差点被电死,还好只是电的全身肌肉抽筋,有几处肉直接电列开了,送的万能式断路器是老式的装在铁架子上的,铁架子在地上一个坑里,由于下大雨,里面有积水,排涝站没电,才去送电,光脚下去没事,送电以后,一只脚在水里就直接触电,整个人到水里。。。人被电到浮在水面,口吐白沫,至少10秒。。。。。现在都不愿去回想。。。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支持活动  必须参加

网友M:
我是做仪表维护工作的,入冬前变送器要做防冻排凝。当时工艺操作人员把一次阀关死,我打开变送器的低点排放阀进行排凝操作。排完之后我忘将阀关死了,一个多小时后工艺操作人员将一次阀打开,由于压力很大, 工艺介质直接从低点阀排出来了,幸亏当时风向比较好,要不油品就会蒸发到炉区,引发爆炸!现在想想都后怕。所以,自打那次后,我每次干活都特别小心。安全无小事啊!

网友N:
安全第一,工作第二。

网友O:
安全防护——DCS维护人员不得不具备的防护常识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6482_1.shtml

网友P:
安全防护-电工最首要的就是防止触电,绝缘靴和绝缘手套。

网友Q:
安全无小事,安全第一,切记……

网友R:
安全防护——高压危险-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6798_1.shtml

网友S:
转述一个故事:某电工,维护大型变压器。一时尿急,因已爬高,就地解决。飞流直下。飞溅于带电母线。高压逆流而上。准确命中。后果,你懂的。

网友P:
安全防护-各种灭火器和消防栓的使用规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7244_1.shtml

网友D:
安全防护——现场安全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7308_1.shtml

网友T:
砖厂-安全防护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7325_1.shtml

网友U:
安全第一啊,活动太有意义了

网友I:
安全防护——电工安全防护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8437_1.shtml

网友J:
1、所有绝缘、检验工具,应妥善保管,严禁他用,并应定期检查、校验。 2、现场施工用高低压设备及线路,应按施工设计及有关电气安全技术规程安装和架设。 3、线路上禁止带负荷接电或断电,并禁止带电操作。 4、有人触电,立即切断电源,进行急救;电气着火,应立即将有关电源切断后,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或干粉灭火器灭火。 5、安装高压开关,自动空气开关等有返回弹簧的开关设备时,应将开关置于断开位置。 6、多台配电箱(盘)并列安装时,手指不得放在两盘的接合处,也不得触摸连接螺孔。 7、紧线用的铁丝或钢丝绳,应能承受全部拉力,与导线的连接,必须牢固。紧线时,导线下方不得有人,单方向紧线时,反方向应设置临时拉线。 8、电缆盘上的电缆端头,应绑扎牢固,放线架、千斤顶应设置平稳,线盘应缓慢转动,防止脱杆或倾倒。电缆敷设到拐弯处,应站在外侧操作,木盘上钉子应拨掉或打弯。雷雨时停止架线操作。 9、进行耐压试验装置的金属外壳须接地,被试设备或电缆两端,如不在同一地点,另一端应有人看守或加锁。对仪表、接线等检查无误,人员撤离后,方可升压。 10、电气设备或材料,作非冲击性试验,升压或降压,均应缓慢进行。因故暂停或试压结束,应先切断电源,安全放电,并将升压设备高压侧短路接地。 11、电力传动装置系统及高低压各型开关调试时,应将有关的开关手柄取下或锁上,悬挂标示牌,防止误合闸。 12、用摇表测定绝缘电阻,应防止有人触及正在测定中的线路或设备。测定容性或感性材料、设备后,必须放电。雷雨时禁止测定线路绝缘。 13、电流互感器禁止开路,电压互感器禁止短路和以升压方式运行。 14、电气材料或设备需放电时,应穿戴绝缘防护用品,用绝缘棒安全放电。 15、现场变配电高压设备,不论带电与否,单人值班不准超过遮栏和从事修理工作。 16、在高压带电区域内部分停电工作时,人与带电部分应保持安全距离,并需有人监护。 17、变配电室内、外高压部分及线路,停电作业时: (1)切断有关电源,操作手柄应上锁或挂标示牌。 (2)验电时应穿戴绝缘手套、按电压等级使用验电器,在设备两侧各相或线路各相分别验电。 (3)验明设备或线路确认无电后,即将检修设备或线路做短路接电。 (4)装设接地线,应由二人进行,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拆除时顺序相反。拆、接时均应穿戴绝缘防护用品。 (5)接地线应使用截面不小于25mm2多股软裸铜线和专用线夹,严禁用缠绕的方法,进行接地和短路。 (6)设备或线路检修完毕,应全面检查无误后方可拆除临时短路接地线。 18、用绝缘棒或传动机构拉、合高压开关,应戴绝缘手套。雨天室外操作时,除穿戴绝缘防护用品外,绝缘棒应有防雨罩,并有人监护。严禁带负荷拉、合开关。 19、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地或接零。同一设备可做接地和接零。同一供电网不允许有的接地有的接零。 20、电气设备所有保险丝(斤)的额定电流应与其负荷容量相适应。禁止用其他金属线代替保险丝(片)。 21、施工现场夜间临时照明电线及灯具,一般高度应不低于2.5m,易燃、易爆场所应用防爆灯具。照明开关、灯口、插座等,应正确接入火线及零线。 22、穿越道路及施工区域地面的电线路应埋设在地下,并作标记。电线路不能盘绕在钢筋等金属构件上,以防绝缘层破裂后漏电。在道路上埋设前应先穿入管子或采取其它防护措施,以防被辗压受损,发生意外。 23、工地照明尽可能采用固定照明灯具,移动式灯具除保证绝缘良好外,还不应有接头,使用时也要作相应的固定,应放在不易被人员及材料,机具设备碰撞的安全位置,移动时,线路(电缆)不能在金属物上拖拉,用完后及时收回保管。

网友P:
安全防护——电焊工作安全措施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9430_1.shtml

网友P:
安全防护——用电安全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9431_1.shtml

网友G:
经验分享——给PLC模拟量通道增加保险措施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9734_1.shtml

网友P:
安全防护——电气设备的使用安全要求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9940_1.shtml

网友P:
安全防护- 维修电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0173_1.shtml

网友V:
学习了,安全时刻牢记

网友W:
学校了,卡看空间的水库附近开始大家发来撒复健科

网友X:
今天在家写了一个帖子,来支持楼主的活动

安全防护——我的安全防护用品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0680_1.shtml

网友Y:
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啊,顶起···········

网友P(2015-12-11):
安全防护-不安全行为分类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1582_1.shtml

网友M(2016-01-11):
引用 网友Y:
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啊,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