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坏的西门子DO模块

楼主(2015-11-10):
   这个是从现场拆下来的坏的西门子DO模块,6ES7 322-1BH01-0AA0,由于设计DO直接连接到接触器,所以烧了很多,最高纪录一个星期烧两块。两个模块,订货号一样,里面元件还是有点差别。

下面明显多了两个貌似是电解电容。

外壳只照了一张。

网友A:
元器件缩水是正常的啊!!

网友B:
我的第一位老师出的图所有输出点都到保险丝,就算到中继的也会过保险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第一位老师出的图所有输出点都到保险丝,就算到中继的也会过保险丝。

这样应该能更好一些,保险丝是必须有的

网友D:
    SIEMENS i/o 效果不好,我们早期的设备都SIEMENS 的PLC,而后使用的是 PHOENIX 的 I/ O 模块,INTERBUS 总线

楼主:
到现场接触器中间加个继电器会对模块起很好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