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单相电机,启动时会左右摆动下才转,停来了也是左右晃动下在停!~

楼主(2015-11-11):
求助各位大神,啥情况,电容还是电阻有问题?

网友A:
电容有问题,你换个电容试试,如果还是不对,你再确认接电容的跳线对不对

网友B:
多数是电容问题,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C:
运转是否有发热?没有,绕组没问题。电容容量变小或开路。

网友D:
检查电容

单相电机内部绕组成90度角度,加了电容,让两个绕组内的电流相位相差

成90°,从而形成旋转的磁场,否则指示脉动磁场,形不成旋转转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查电容单相电机内部绕组成90度角度,加了电容,让两个...

无语   你打算怎么检查

网友F:
更换新电容试试,应该就好了。

网友G:
启动停止都是如此的话,应该考虑是负载惯量太大所致!

网友H:
建议楼主查看电机的轴承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I:
1,  是电机晃动还是整体晃动?

2,  如是启动时电机整体晃动的话应该有可能固定座或轴承

3,  如果只是在启动的时候电机有抖动的话有可能也是电容嗯有问题,或者师傅在惯性扩大。

网友J:
电容问题啊!!!!1!!!!

网友K:
启动停止晃动正常现象,三相电机也晃动。把电机固定好不就结了。

网友L(2015-12-28):
是启动电容或者启动线圈出问题了

网友M:
单独电机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电容;如果有外部负载的话,看看是不是机械负载的问题

网友N:
这个问题作为工厂小电工 经常碰到 有时操作者会说俺的风扇手一发就转 不发不动 大多情况下 多半是电容坏了

网友O(2016-05-14):
电容有问题了,摆动说明旋转磁场不是圆形,是椭圆形的,力矩不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