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工作模式时,输入的模拟电压指令跟实际扭矩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5-11-11):
电机转矩工作模式时,输入的模拟电压指令跟实际扭矩之间是什么关系?

在做电机控制时,速度环在上位机做,电机驱动设置为转矩模式,电机在加速和减速时,得到电流环的模拟电压指令均为正值,所以想不清楚模拟电压指令跟实际转矩之间到底什么关系?理论上不是加速时对应的转矩为正,减速时,转矩应该为负吗?

网友A:
理论上不是加速时对应的转矩为正,减速时,转矩应该为负吗?

如果您的电机阻力很大,而规划的减速度不大的情况下,很可能只要向前运动就要正向转矩。另外,就是您的驱动器设置错了,或者电压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是加速时对应的转矩为正,减速时,转矩应该为负吗...

谢谢您的回复,电机是空载运行的,速度闭环跟踪误差比较小,所以驱动应该没有设置错吧!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电机是空载运行的,速度闭环跟踪误差比较小,所以驱动应该没有设置错吧!

这个,所谓设置错了,我的意思是

1、怀疑您监视的其实是速度信号。

2、监视的是一个标量信号,其中的方向信息在其它接口体现

电机空载运行,一般来说应该阻力很小。但是既然您已经看到这么“不一般”的情况了,总会有个“不一般”的理由,这个也就是个可怀疑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