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声器的原理和供电方式介绍

楼主(2015-11-11):
  电容传声器从机械上来说是录音工作中所用的最简单的形式,具有小巧灵活、安装简便、坚固耐用等优点。用户对于电容传声器的应用知识都具体了解过吗?下面小编主要来介绍一下电容传声器的原理和供电方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电容传声器原理

  电容传声器的捡声原理是利用一张极薄的镀金膜,作为电容的一个极,和其相隔零点几毫米,有另外一个固定电极,这样形成一个几P法拉的电容器,薄膜电极跟随声波振动而造成电容的容量变化,形成电信号,由于这个电容只有几P法拉(1法拉=1000000000P法拉),其内阻极高,达到G欧姆的级别(1G欧姆=1000000000欧姆)所以需要个电路,来将这个G欧姆的阻抗转换成通用的600欧姆左右的阻抗,这个电路,也叫做“预放大电路”通常集成在电容传声器的内部,需要“幻象电源”来给电路供电。 正是有这个预放大电路的存在,所以电容话筒必须要幻象电源来供电才能正常工作,电容传声器+幻象电源一般灵敏度都很高,比常用的动圈话筒灵敏的多。换句话说,电容话筒不管用在电脑上还是别的设备上录音,幻象电源都是必须的,而且录出的声音都不会比动圈话筒的小。

  电容传声器供电方式

  电容式传声器需要两组电源:一组是作为预放大器的电源(约1.5V~3V ) ,另一组是作为电容极头的极化电压(约48V ~52V )。过去电容式传声器的电源常制作成小盒形状,用电缆与传声器极头和预放大器相连。而新型的调音台普遍都改用幻象供电的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缆内两根声频芯线作为直流电路的一根芯线,利用电缆屏蔽层作为直流电路的另一根芯线,由调音台向电容传声器馈电。这样做,完全不影响传声器声频系统的正常传输。正因为它是利用一对声频芯线的幻象来传输电源,所以被称为幻象供电(phantong Pow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