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应用选择合适的磁流量计???

楼主(2015-11-11):
如何为应用选择合适的磁流量计???

什么是磁流量计?

磁流量计(磁流计)是不含任何移动部件的容积流量计,适用于测量污水处理或任何导电性或含水性污浊液体的流量。磁流量计通常不适用于碳氢化合物、蒸馏水和许多非水溶液。磁流量计还非常适合于低压降和低维护需求的应用。

工作原理

磁流量计或磁流计按照法拉第定律的原理工作,即任意导体在与磁场垂直的方向上运动时,其两端感应的电压与该导体的速度成正比。

法拉第定律:
E 与V x B x D 成正比,其中:

E = 导体产生的电压
V = 导体的速度
B = 磁场强度
D = 导体长度

因为只有导体才适用法拉第原理,所以要利用此原理通过磁流量计测量流量,必须首先确保受测流体可导电。根据作为磁流量计设计原理的法拉第定律,信号电压(E) 取决于平均液体速度(V)、磁场强度(B) 和导体长度(D)(这里即电极之间的距离)。对于薄型磁流量计,磁场跨越流管的整个横截面(图1)。如果将此磁场视为磁流量计的测量元件,则可以看到此测量元件在流量计的整个横截面上都与水流相接触。对于插入式流量计,磁场从插入的探头处向外辐射(图2)。

磁流计选
选择磁流量计时需考虑的关键问题包括:

• 流体是否为导电性溶液或水溶液?
• 流体或浆体是否具有磨蚀性?
• 是否需要集成显示屏或远程显示屏?
• 是否需要模拟量输出?
• 流量计的最小流量和最大流量是多少?
• 最低和最高过程压力是多少?
• 最低和最高过程温度是多少?
• 流体与流量计浸入部分是否存在化学相容性?

• 管道尺寸是多少?
• 管道是否始终充满流体?

插入式磁流计

Omega Engineering 的插入式磁流量计采用标准的2" NPT 接头,也可适用于特定尺寸的管件。FMG-550 系列专用于2" 到48" 的管件,流速范围为0.05 到10 m/s(0.15 到33 ft/s)。FMG-550 系列提供一个模拟量输出以及一个集成显示屏,可显示流速和总流量。FMG3000 系列由耐腐蚀材料制成,适用于0.5 到8" 的管道。这些插入式流量计非常适合于大型管道应用。最小电导率: 5 到20 微西/厘米安装考量因素:选择一个流动剖面已完全形成且不受任何扰动因素影响的位置来安装传感器。建议上游直线管路距离至少达到10 个管道直径,下游直线管路距离至少达到5 个直径。在有些情况下,为确保紊流流动剖面完全形成,可能需要上游直线距离达到20 个管道直径或更长。插入式磁流计对电极周围的气泡极为敏感。如果管道有可能不完全填充,应以45 到135 度的角度安装传感器。接地要求:磁流量传感器易受电气噪音的影响,而大部分管道系统都存在这种噪音。在塑料管道系统中,流体会携带大量静电,因此为使磁流计达到最佳效果,必须进行接地。磁流量计的最佳接地方式在安装手册中介绍。

嵌入式磁流计
嵌入式磁流计具有更高的精度,可达流速的0.5%。插入式磁流计的精度为0.5 到1%。Omega FMG-600 系列嵌入式法兰和薄型流量计可测量1 到10 m/s 的更高流速。这些嵌入式流量计适用于最高12" 的管道。

最小电导率: 5 微西/厘米
安装考量因素: 嵌入式流量计所需的直线管道距离比插入式小。建议上游直线管路距离至少达到5 到10 个管道直径,下游直线管路距离至少达到1 到5 个直径。在竖直管路中,流动方向始终为自下而上,而非向上而下。这些流量计对气泡极为敏感。磁流计无法区分混入的空气与过程流体;因此气泡将导致磁流计读数偏
高。

低流量磁流计
这些低流量磁流量计也可嵌入管道内,并支持3/8" 到½" NPT 接头。FMG200 系列流量计测量的流速最低可达0.38 LPM (0.1 GPM)。其标配带有数字显示屏及继电器和模拟量输出。

磁流量计的类型

嵌入式磁流计

这些具有成本效益的磁流量计集出众的噪音抗扰度与高纯度氧化铝陶瓷检测管于一身,可在各种应用中提供精确的流量测量。这些磁流计支持从1/2" 到16" 各种管道尺寸,可测量多种材料:化学品、腐蚀性材料、食品、纸浆和其它固体浆状流体。FMG-600 系列电磁流量计特有的噪音抑制电路采用最佳的方波激发频率,可消除浆体产生的各种噪音,因此是纸浆、食品和灰浆测量的理想选择。

插入式磁流量计

FMG-550 系列适合从2 到48" 的管道尺寸,采用1¼" NPT 标准接头。它带有集成显示屏,可显示流速或总流量。FMG-550 系列插入式磁流计综合了最新的双极脉冲直流技术和插入式磁流计传感器的各种最佳功能。FMG-551 是一款可满足各种流量测量挑战的磁流量计。它安装方便、易于维护并且采用最先进的微处理器技术,因此成为传统全线磁流计的最佳替代品。FMG-551 电磁流量计可生成一个隔离电流输出和一个隔离频率输出。其电流输出可以为记录器、阀门和多种过程控制和数据采集设备提供统一的信号。

插入式磁流量计

FMG3000 和FMG3100 系列适用于0.5 到8 英寸的管道,是带有4 到20 mA 电流输出或频率输出的隐蔽式发射器。此类磁流计的所有版本均采用耐腐蚀材料制成,长期可靠且维护成本低。

低流量磁流计

FMG201 系列是小型塑料制磁流计,可测量气动和电磁驱动式计量泵的脉动流,主要用于测量导电性
化学制品和不同粘稠度的流体。FMG201 电磁流量计是低流速应用的理想测量设备。除测量和显示流
速和总流量外,此磁流计设备还可提供各种输出。对于连续传送的流量信号,可提供与流量成比例的4
到20 mA 和0 到5 V 的信号以及频率信号。此外,设备还具有流速上下限继电器报警输出,并且允许
用户设定流速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