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案:MBUS问题

楼主(2015-11-11):
在一条MBUS连接了多台仪表,这些仪表使用电池供电,而非通过MBUS供电,当主设备与其中一台仪表通讯时,其他仪表是否因响应而耗电,谢谢。

网友A:
仪表本身应该是耗电的,下次发帖请在前面加上求助两字,那样看到的人更多,有高手帮忙。

网友B(2019-07-0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