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伴热带的安装

楼主(2015-11-11):
(1)由于电伴热带生产厂家众多,其型号规格含义不同,产品参数不同,施工前必须了解所用电伴热带的结构、性能和安装要求。

(2)除厂家要求外,电伴热带的安装调试和运行必须遵循国家颁布的《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和《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等有关条文。

(3)电伴热带的安装必须由专业电工参加或指导。

(4)采用螺旋缠绕式敷设时,要求施工现场有较大场地。

(5)在管件等特殊部位安装有特殊的缠绕要求,需详见安装说明书或查阅有关资料。

(6)各种电伴热带安装敷设时均有最小弯曲半径要求,如果过度弯曲将会损坏电伴热带。

(7)拖放电伴热带时应将线盘放在放线架上,手提电伴热带行走,放线时严禁打折或在地上拖拉。

(8)沿管道平行敷设的电伴热带一般安装在管道下方,且与管道横截面的水平轴线45度角,

若用2根电伴热带要对称敷设,如图1所示。

(9)在容器上安装时,电伴热带应缠绕在容器中下部,通常不超过容器高度的2/3,一般为1/3。

(10)非金属管道的电伴热,应在管外壁与电伴热带之间夹一金属片*铝箔:,以提高伴热效果。

(11)安装电伴热带要充分考虑管道附件和设备拆卸的可能性,确保电伴热带本身不损坏。

(12)恒功率并联电伴热带由多段发热节组合而成, 其首尾两端各有几十厘米的不发热部分(冷端)。安装电器附件时,应确认冷端的起始点(移去编织层,在外套上有凹坑的即为发热节口),将开始发热部分控制在需要伴热的部位,冷端长度一般为0.2-0.3m。

(13)恒功率电伴热带安装时严禁交叉缠绕,若螺旋缠绕时至少应有%" )) 以上的间隙,以免交叉重叠缠绕处过热,影响产品正常使用寿命。

(14)接线时,必须保证电伴热带与防爆电器附件正确可靠地连接,严禁短路,并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尤其是恒功率并联式电伴热带,必须特别注意接头部位的电热丝,要尽可能地剪短,并嵌入内外层护套之间,严禁与编织层或芯线触碰,以防漏电或短路。

(15)安装附件时,要求胶圈、垫圈、紧固件等齐全,安装正确、紧固,以防松动或盒内进水。

(16)对于恒功率电伴热系统,其温控器的设定温度不能超过被控电伴热带的介质最高维持温

度,以确保正常使用。

(17)距油罐顶部的人孔、量油孔、透光孔、呼吸阀等3m以内的空间一般为爆炸性气体危险场

所,在该场所应装隔爆型防爆电气件-增安型电器必须装在3m以外空间.。

(18)电伴热带切忌被重物砸碰,若被砸碰,应重新进行电气测试,合格后再通电试验,认定

电伴热带发热正常后才允许保温。

(19)电伴热带外面的保温材料必须干燥,且要保证材料的质量和厚度。潮湿的保温材料不但

影响保温效果, 还有可能腐蚀普通型电伴热带,缩短使用寿命。

(20)在潮湿和腐蚀性环境,必须使用加强型或船用电伴热带。

(21) 保温材料安装后, 必须立即包缠防水层,以防淋雨受潮。

(22)安装保温层和防水层,特别是外包保温镀锌铁皮时,严禁铆枪损坏电伴热带,固定铁皮

的螺钉不得过长,以免刺破护套。

(23) 在剥电热线芯时, 应避免断股减小截面,引起线芯过载。

(24)电伴热带安装时一定要使用尾端盒,严禁尾端芯线连接造成短路。

网友A:
好帖!加精奖励。

网友B:
我也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C:
太棒了,太好了,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D(2016-01-26):
引用 网友C:
太棒了,太好了,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E(2016-03-11):
大师的帖子,必须的拜一下!

网友F(2017-08-18):
以前在天然气管道上安装过伴热带,采用了防爆部件。这个讲的真详细。

网友G(2019-12-11):
希望能找到点伴热带的相关国家规范

网友H(2020-11-02):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