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用启动隔膜泵来计量加药的量吗?

楼主(2015-11-11):
尊敬的各位同仁:

     你们好,因我公司是做环保设备的,现在要开发一套用启动隔膜泵来计算加药的量的多少,请问各位有水做过这样的工程案例呢!请给个思路可以吗?

网友A:
你们的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B:
这种计量精度不高,因此还应取样化验人工调整阀门开度为好

这种注药泵普遍管线细小,—旦管线堵塞,这泵计量就不准了,偶厂助剂加药的注塞泵就有这现象

网友C:
如果是过程连续加药,建议使用计量泵。

如果是批量加药,并且加药量较大,建议使用隔膜泵配套电子秤。可实现半自动控制,即按下启动按钮,开始加药,加够预先设置的重量时自动停止,完成一次加药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过程连续加药,建议使用计量泵。如果是批量加药,并...

请问一下那怎么配套呢

网友D(2015-12-12):
我做过给烟加香料计量的,应当和你这个类似!

网友C(2016-02-27):
宁波柯力R3O称重控制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不知道你的系统具体情况,是往罐里加药还是往池子里加药。如果是往池子里加药,可以称量药桶,控制加药量。如果是往容器里加药,可称量容器重量控制加药量,优点是:可以控制几种药物的加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宁波柯力R3O称重控制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不知道你的...

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