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均流均压

楼主(2015-11-11):
请问可控硅均流均压的电阻电容参数如何计算,是按照这个经验表选择吗?

静态均压和动态均压是否都要考虑?谢谢!!

网友A:
电容耐压呢?

电阻功率呢?

这些度没有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耐压呢?电阻功率呢?这些度没有哇

电容耐压为2-3倍系统电压,电阻功率有个计算公式,上面电阻电容参数是不是就是那么选得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