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路接触器选择

楼主(2015-11-11):
请问电机软启动旁路接触器选用一般的交流接触器就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标准,谢谢。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旁路接触器什么意思,是指控制电路吗

网友B:
旁路接触器就是普通的交流接触器,根据电机电流选择,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旁路接触器什么意思,是指控制电路吗

楼主说的是软启动器的旁路接触器,由于软启动器可控硅散热器的容量较小,只能在启动时的短时间通电,不能长时间使用,所以要外加一个旁路接触器,电机启动完毕后将软起切除,接通旁路接触器,保护软启动器。

网友C:
楼上说的太对了   电机启动完成后将软启切除  切除后软启只起保护整个电路及电机的作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专门的快速接触器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旁路接触器什么意思,是指控制电路吗

就是楼下的意思

网友D:
正常选型,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E:
根据电机的功率,电流大小正常选型就行,没有其他要求

网友F:
根据电机电流选择普通的接触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电机电流选择普通的接触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