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线制传感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5-11-11):
我用的是西门子SM331 7KF02模拟量输入模块,现有一个二线制传感器,二线制传感器经安全隔离删到模拟量输入模块,但是在程序里发现模拟量输入值一直是-32767,线绝对没有断线,有没有好心人能够帮助一下我?万分感谢

楼主:
求帮助啊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帮助啊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帮着看一下哇

网友A:
331 7KF02是有量程卡的,检查一下你的量程卡是否在两线制位置。然后检查一下硬件组态模块通道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1 7KF02是有量程卡的,检查一下你的量程卡是否在两线制位置。然后检查一下硬件组态模块通道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了,量程卡没有问题啊,硬件组态也对,想问一下,接线的地方有没有要注意的?

网友A:
7KF02接线图

网友B:
先检查一下你的安全栅输出是否正常,另外,个别安全栅输出端需要外供电的,核实一下你的安全栅接线,输出端是否需要外供24V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