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0S配安川7系列伺服问题

楼主(2015-11-11):
在使用MP2300S配安川5系列伺服时,我手上的8轴控制程序能正常运转,但是当换到安川7系列伺服时,首先我用的是MPE720 V7.31的软件版本,手动配置好Engineering Manager里的SVB与SVR后,然后把程序导入,出现的问题是其中两轴运转不规则,不是以恒定的速度运转的,纠结了几天后,使用MPE720 V6.38的版本,所有轴都能正常按照我的程序指令运转了,但是客户使用了几天后,问题出现了,下面我详细说明一下.

我的程序是:

实轴A1的速度=虚轴A2的速度反馈,

实轴B1速度=虚轴A2的速度反馈*张力轴D1的PID系数,

实轴C1的速度=虚轴A2的速度反馈*张力轴E1的PID系数,

实轴F1与实轴B1走电子凸轮,

实轴G1与实轴C1走电子凸轮,

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轴来回正反转

假如

A2~Speed reference(OL8810)=800米/分钟的速度值

问题在我的程序每次运转一段时间后,当减速完成,准备换方向时虚轴A2~Feedback speed(IL8840)的速度反馈就变成0了,实轴A1,B1的速度也变为0了,但是实轴C1的速度却没清零,以10的速度还在运转,直到把张力轴E1的位置拉到报警位置时,整个程序因为E1的位置到报警点才停止运行.

请问是Engineering Manager里的SVB与SVR配置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我在Engineering Manager里的SVB与SVR这里面的配置是完全仿照原先5系列伺服时的配置.

还有点说明一下,因为7系列伺服是24位的编码器,而5系列伺服是20位编码器,MP2300S只能配置20位编码器,7系列伺服还需要在伺服里把电子齿轮比改成16:1,所以虚轴A2的编码器位数,我配置的是20位编码器(1048576),希望大家帮下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网友(2016-03-31):
不知道你问题解决没,因为7系与5系的伺服电机的不同,我这里也出过一些问题,我这个问题是多圈上限值的设定的问题,不知道跟你的有没有关系。

网友B(2016-12-21):
我有一台安川MP2300的PLC现在ALM灯亮,现在怎么办,软件是MPE720,6版本的,谢谢

网友C(2017-04-07):
估计是程序中有运算出错的地方,

像寄存器溢出,分母为零,浮点数超出范围等等,

或则是配置的内容和实际接入的设备不符。

网友D(2017-05-11):
安川电机sgm7g-13A7C61,驱动器sgd7s-120A,需要做一个全闭环反馈,就是将转台的反馈脉冲直接输入到控制器里面。查看手册,也问了相关专业人士,安川做闭环的实例只有直线电机,而我们用的是旋转电机,安川的闭环模块我们能直接拿过来用吗?

网友C:
可以的,旋转电机也能做全闭环

楼主(2019-05-08):
问题已经解决,程序编写时换向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