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usoff出现的原因

楼主(2015-11-11):
现场使用DeviceNet通讯的线路中挂有一台AB的525变频器,发现变频器断电再上电会导致所在的这条网络出现busoff故障,将变频器更换为40变频器则没有此现象,会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种现象呢

网友A:
是不是525变频的D网网卡有问题,遇见过D网无电源或者短路的时候会报bus off。检查D网模块的24V是否正常,信号线正负是否短路或者接触不良。

建议楼主再发求助帖请在帖子前加上求助,那样有更多的人看见,会有大神帮助。

网友B(2019-07-1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