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热电阻

楼主(2015-11-11):
热电偶和热电阻可不可以安装在烘箱里面,为什么呢?

楼主:
谁来给个较权威的回答

网友A:
可以安装在烘箱里,但接线盒要在烘箱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在烘箱里,但接线盒要在烘箱外面。

都是买来的那种,哪有什么接线盒,就是那种4*50的尾部有线的那种,一体的

网友A:
将测量端插入到烘箱内,尾部留在烘箱外保持一定的长度就行了。

网友B(2016-02-13):
热电阻正常在400度以下选型;;热电偶400度以上考虑;;还有就是相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