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过程变量归档

楼主(2015-11-11):
求助:如何手动开始/停止一段时间的归档,比如按一下按钮开始归档,然后10分钟后手动停止,期间各变量5s采集归档一次。

软件:西门子wincc7.0         300plc

网友A:
用C脚本+定时器即可实现该功能,C脚本的参考代码如下:

归档名称:ProcessValueArchive
归档变量:NewTag
归档周期:1 分钟
归档控制变量  startarchive
C脚本触发周期:10秒

代码功能:实现了在整点开始归档,归档五分种后停止归档,即每个小时仅归档前五分钟的数据脚本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pragma option(mbcs)
     #pragma code ("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 (SYSTEMTIME* lpst);
       #pragma code();
         SYSTEMTIME time;
       int  t1;
        GetLocalTime(&time);
         t1=time.wMinute;
        if(t1==00)
         {
                     SetTagBit("startarchive",1);
           }
        if(t1==05)
        {
                    SetTagBit("startarchive",0);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