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错误提示

楼主(2015-11-11):
换其他程序也是这个错误提示,‘系统设置寄存器设置’设置也没错,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A:
照片看不清楚哦

网友B:
把截图再处理一下,看不清楚不好随心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不清楚哦

这个是写的简短程序,用以前好程序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截图再处理一下,看不清楚不好随心支招

程序写一个很简单就两行,用以前程序也是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