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故障

楼主(2015-11-11):
FIT亮输出模块所有灯不亮

网友A:
有电源输入吗,估计是模块烧了

网友B:
PLC内存全部清空;编写一个简单I/O程序测试:

写入PLC后运行,如果没输出,那真的是你PLC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电源输入吗,估计是模块烧了

网友D:
能在线吗?查看CPU里的故障代码??ERROR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