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抑制问题

楼主(2015-11-11):
怎样才能有效的抑制机床的干扰问题?怎样才能有效获取纯净的三相电源呢?

网友A:
加电抗器,或者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抗器,或者隔离变压器

那么线缆问题呢?线缆的干扰怎样处理?使用屏蔽线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B:
线缆问题,增加抗干扰磁环,使用屏蔽线,或者增加隔离继电器;

三项电源增加隔离变压器,或者使用稳压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可以获得稳定的三相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加电抗器,或者隔离变压器 内容的回复!那么线缆问题呢?线缆的干扰怎样处理?使用屏蔽线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看你是什么线,是通讯线,信号线,用屏蔽线,如果是动力线,尤其是从变频器出来的动力线,只能加磁环

网友D:
干扰不可消除,就如同人生会生病一样,除了吃药外部屏蔽作用外,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自身免疫力一一制造质量优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