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热电阻?

楼主(2015-11-11):
可不可以把热电偶或热电阻安装在烘箱里面来测温?

网友A:
如果烘箱较大,需要测量中心位置温度,可以用热电偶加补偿线测量,外加不锈钢套管测量。温度在200度以下,可以用耐热线延伸热电阻,外加不锈钢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烘箱较大,需要测量中心位置温度,可以用热电偶加补偿...

我想问的是,热电偶或热电阻能不能全部安装在烘箱里,因为这样冷端不也在烘箱里边了嘛,测温不就影响了嘛

网友A:
不行,一般PVC电线只能承受70度温度!

网友A:
热电阻没有冷热端!可以用耐热线延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一般PVC电线只能承受70度温度!

烘箱的温度是160度,测温探头线是耐高温的四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阻没有冷热端!可以用耐热线延伸!

有一种耐热导线,把另一头的两个芯线拧在一起,通到烘箱里面就可以测温了,想必这个应该是热电偶测温线,请问有没有这样的热电阻测温线?

网友A:
这就是我上贴注明的情况。你讲的线就是热电耦补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我上贴注明的情况。你讲的线就是热电耦补偿线。

没有直接的热电阻测温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