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器A06B-6079

楼主(2015-11-11):
请教大师:有一台FANUC系统冲床,开机显示403故障代码,伺服器显示6.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发那科阿尔法系列伺服放大器显示器显示403说明因为第三、四轴是故障,伺服准备关闭的,伺服放大器上显示b、(不是6、)说明检测到了异常的过电流。如果是8、是功率模块坏了,但是出现b、就有可能功率模块、底座上的检测元件以及控制板都可能故障是个综合性的报警。别考虑了将故障情况写明送修吧!

楼主:
网上有许多维修法拉克伺服的,一问都要三千多,知道哪里有便宜些的吗

网友A:
是哪的,上海附近给你个私人电话试试看,总机13788965796分机号6307这是私人的.公司总机021-51070508转市场部。或者www.obur.cn

网友A:
到底是8还是8、9还是9、如果是没有点的情况有些复杂机械故障都会有8或9以及b.出现。是发那科什么系统的打开伺服诊断画面看报警在什么位置,就是警报1正常的全部是0,报警了8位数之上总有1出现。告诉出现1的位置。如果出现1的位置00010000  伺服上出现不带点8或9情况就复杂了轴卡都会出现故障。如果1的位置10000000  伺服8或9那是过电流故障大多在机械比较负重过电流了,8、或9、功率模块坏了。出现b.一般会出现10000000报警。就是说当警报1出现00010000 就复杂了系统轴卡以及伺服都可能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