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L软件使用

楼主(2015-11-11):
我最近接触到德国一台设备的西门子pLC,是用S7-SCL编程的,想读其程序

但是不会用S-SCL软件,请大家帮忙下

楼主:
如,寻找一个变量在其它块还用在哪里,如何进入函数体等?

楼主:
下面是程序;

ORGANIZATION_BLOCK Main

VAR_TEMP

  // reserviert

  info : ARRAY[0..19] OF BYTE;

  // temporäre Variablen

  Zeit : TIME;

  Ret_Read : INT;

  Ret_Write : INT;

  HalloL,HalloU : INT;

END_VAR

LABEL

  MARKE1;

END_LABEL

BEGIN

//Rack fault OB 86 Auswertung

OB86_Error.DB68();

// Aerotech

Aerotech_SendRec.DB99();

Aerotech_TABLE.DB98();

Aerotech_VISION.DB97();

Aerotech_DISPENSER.DB103();

Start.DB2();

door.DB93();

//Neustart nach Notaus

IF NOT PNOZ_ON THEN

    // DBG.Home_X_Step := 111;//Verriegeln, falls Notaus während Homing

我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进入

Aerotech_SendRec.DB99();

Aerotech_TABLE.DB98();

Aerotech_VISION.DB97();

Aerotech_DISPENSER.DB103();

这些函数体呢?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请上传你的程序,或者贴出你所有的相关程序代码。

网友B(2016-02-22):
我也要好好学这个。。。。。

网友C(2016-04-19):
这是主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