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5-11-12):
这是第一次使用汇川的PLC,一开始一切正常,但是后来就下载不了程序了,PLC、电脑都重启也不行,最后把PLC达到STOP状态就可以,但是每次更改程序后都要这么操作,不然下载不了程序,麻烦的很,根据提示的错误查看没有一样满足条件的,在坛里求助汇川高手,新网能够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错误提示为:串口通讯失败:1检查串口连接是否正常;2工程类型与PLC是否匹配;3串口是否被其他软件占用(普通监视、运动轨迹图和时序图监视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A: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把PLC恢复出厂值你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把外部接线全部拆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把外部接线全部拆掉。 内容的回复!

楼主PLC的24v电源你用了吗

网友B:
难道楼主把PLC置于RUN下载程序?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楼主把PLC置于RUN下载程序?这么牛

机器非运行状态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