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00KW电机更换成1250kw,其变频器那些参数需要重新调整啊

楼主(2015-11-12):
我这里有个项目,客户要把除尘风机的电机1400KW更换成1250kw,请问1400KW电机更换成1250kw,其变频器那些参数需要重新调整啊?能具体点告诉我吗?10KV电压

网友A:
功率参数,电机相关参数(如果是矢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参数,电机相关参数(如果是矢量控制)

谢谢你!是SH-HVFIII系列的

网友B:
电压等级一样,只要把电流设置改为1250kw额定值,能在电机上安装自恢复温控开关(80-110摄氏度)可选,串联在变频器运行端子上,可有效保护电动机因过热而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