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大全(一)

楼主(2015-11-12):
本章节主要介绍XC系列PLC常见问题以及对应的处理方法

Q1:PC显示当前处于脱机状态,无法与PLC连接?

A1:

导致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

  1、用户修改了PLC上的PORT1口的通讯参数(请勿随意修改PORT1口的通讯参数,否则将会导致您的PC与PLC无法连接);

  2、USB转串驱动软件的安装不正确或者USB转串口线的性能不好;

  3、PLC的PORT1通讯口损坏;

  4、使用的不是信捷公司专用的XVP下载通讯线。

处理方法:

  1、首先,请确认PC与PLC连接的通讯线是否为信捷公司专用的XVP线,如果不是,请更换成信捷公司专用的XVP通讯线;

  2、如果确认连接线是信捷公司专用的XVP线并且使用了USB转串,您可以找一台带有9针串口的台式电脑尝试与PLC进行连接,如果与台式电脑可以正常连接,请更换性能更好的USB转串口线或者重新安装USB转串驱动软件;

  3、如果PLC与台式电脑也无法正常连接,您可以通过“上电停止PLC”功能停止PLC,同时将PLC恢复为出厂设置;

  4、如果通过自带9针串口的台式电脑做PLC系统更新,若系统更新不成功或者无法更新时,极有可能PLC的通讯口损坏,请直接跟代理商及厂家联系。

Q2:为什么使用ALT指令来控制输出时,输出点一直在闪?

A2:对于ALT以及许多运算指令,只要条件满足(如:以常开常闪线圈作为触发条件),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一次,因此在使用这些指令的时候,最好触发条件使用上升沿,下降沿。

Q3:PLC的线圈M以及输出端子Y怎么有时无法输出?
A3:输出主要有两种方法:1、用OUT指令输出;2、用SET指令输出,SET指令将线圈位置或者Y端口输出后,如不进行复位(RST),线圈将保持输出状态。

一般在程序中,同一个线圈M或者输出端Y只可以使用一种输出方式,如果两种输出方式同时混合使用时,就会出现无法输出现象。

Q4:关于PLC中CPU板上纽扣电池检测及更换问题?

A4:纽扣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V,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纽扣电池的电压以确定纽扣电池是否有点;当PLC的断电保持寄存器在断电后重新上电时,里面的值都变得非常大时,一般来说很有可能是PLC的纽扣没电了;如果电池没电需寄回公司重新更换电池。

Q5:与组态软件通讯问题?

A5:若组态软件中可以直接选择信捷XC系列PLC时,则直接按顺序配置完即可;若无法直接选择信捷XC系列PLC,则应该选择MODBUS-RTU通讯模式,通过RS485口进行通讯,具体参数设置请参照信捷XC可编程控制用户手册第7章《通讯功能》,进行具体地址设置时,必须依照用户手册里的“PLC软元件编号与MODBUS地址编号对应表”进行。

Q6:MODBUS通讯问题?

A6:首先请确保PLC上的A、B端子与其他设备的RS485通讯端子正确连接,若要修改PLC的PORT2口的参数,请直接在数据监控时,对寄存器FD8220进行修改。

请确保PLC和通讯设备的通讯参数一致,PLC的通讯参数在FD8221中设置,参数设置完毕后对PLC断电后重新上电。

不同设备的通讯参数设置一般都不一样,请务必正确选择通讯设备的频率给定方式,弄清楚相应的MODBUS通讯地址和功能码,某些通讯设备需要给定运行信号后才显示设置频率。

Q7:XC系列PLC三个指示灯(PWR/PUN/ERR)问题

A7:

指示灯现象

可能存在的问题

处理方法

PWR灯闪,其余灯灭

1、I/O板短路

2、24V负载过大

3、下载无程序没有点击运行

检查I/O端子接线是否有短路,本体24V电源输出的负载是否过大,确认是否在下载完程序后点击了运行按钮,排除以上两种可能后仍无效的话请与厂家联系

三个灯都不亮

1、PLC的接入电源短路

2、PLC硬件的内部电源板损坏

请检查PLC的接入电源是否短路或者有其他问题,若不存在电源问题请与厂家联系

PWR灯亮,ERR灯亮

1、PLC接入电源电压不稳定

2、程序存在死循环

3、PLC系统可能存在问题

首先确认接入电源是否稳定,如果电源稳定,查看程序是否会存在死循环,若程序确认无误,可以通过PLC系统自更新进行系统自更新,如果仍然无效的话请与厂家联系!

Q8:为什么设备运行了一段时间后输出点输出动作异常?

A8:可能是输出端子的端子座松脱接触不良,检查配线或者脱落式端子是否有松脱情形。

Q9:为什么扩展模块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无法运作?

A9:可能是模块的连接插排与PLC的插针接触不良或主机问题,确认主机与扩展机连接没有松脱,并以交叉对比方式确认主机或扩展机问题

Q10:为什么将高速脉冲接入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却看不到相应的暂存器进行高速计数呢?

A10:如果要进行高速计数,除了要将高速脉冲接入PLC高速计数输入端,还要配合功能指令书写相应的高速计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