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轴分开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5-11-12):
我在用一个直角坐标的系统,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希望能够对两个电机采用不同的运动模式,比如X轴用RAPID模式,Y轴用PVT模式。 而且希望两轴能够同时运动。请问该如何实现?

楼主:
在技术支持的帮助下解决了。  就是设定两个不同的坐标系,然后分别用两个程序同时跑

像下面这样, 运行的时候 &3 b12 r; &4 b13 r 就行:

CLOSE

END GATHER

DELETE GATHER

DELETE TRACE

OPEN PROG 12 CLEAR

Rapid

ABS

p3=1

WHILE(P3=1)

P1=P1+1

X 300

X 0

END WHILE

CLOSE

OPEN PROG 13 CLEAR

Linear

P3=1

WHILE(P3=1)

     TM (P91)

     TA (P91)

     TS(P91/2)

     Y(P7)

     dwell 1

     Y 0

     dwell 1

END WHILE

CLOSE

网友A:
代码头大!

我现在实在不想搞语言、代码之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