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容器如何检测?可变电容器检测方法

楼主(2015-11-12):
可变电容器时一种电容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的电容器产品,通常在无线电接收电路中作调谐电容器用。可变电容器在使用中需要进行检测,那么具体具体的检测方法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可变电容器的检测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可变电容器的简介

可变电容器一般由相互绝缘的两组极片组成:固定不动的一组极片称为定片,可动的一组极片称为动片。几只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可合装在同一转轴上,组成同轴可变的电容器(俗称双联、三联等)。可变电容器都有一个长柄,可装上拉线或拨盘调节,外形如图:可变电容器一种电容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的电容器,通常在无线电接收电路中作调谐电容器用。

可变电容器检测方法

1、用手轻轻旋动转轴,应感觉十分平滑,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将载轴向前、后、上、下、左、右等各个方向推动时,转轴不应有松动的现象。

2、用一只手旋动转轴,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转轴与动片之间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器,是不能再继续使用的。

3、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一只手将两个表笔分别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只手将转轴缓缓旋动几个来回,万用表指针都应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在旋动转轴的过程中,如果指针有时指向零,说明动片和定片之间存在短路点;如果碰到某一角度,万用表读数不为无穷大而是出现一定阻值,说明可变电容器动片与定片之间存在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