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看下!!!!

楼主(2015-11-12):
请问各位老大,PLC上位机组态用什么组态软件好啊,本人是新手,谁能告诉我哪个软件最简单!急

网友A:
这……

稳定应该是第一位的

最简单不应是首先

好用不好用,除了开发者使用习惯,最关键在于与下位机PLC通讯口连接的无故障运行时间的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稳定应该是第一位的最简单不应是首先好用不好用,除了开发者使用习惯,最关键在于与下位机PLC通讯口连接的无故障运行时间的长短

以前沒弄过,现在单位有个小改造自己弄,求推荐个简单的边学边用

网友B:
如果你用过MCGS的屏就建议用MCGS的,嵌入版和通用版差不多,相对容易上手。

网友C:
组态王也非常容易入手。

告诉楼主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就是看他们软件自带的一些例程,看到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学会他,模仿他。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D:
按原来的来吧,找到原来的源程序,仿照很容易的。

网友E:
楼主,你可以买易控、紫金桥都可以!

亚控你没有基础驾驭很难,至于WINCC、IFIX等就更加麻烦

网友F:
习惯就好,一般就是用组态类的软件,组态王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可以买易控、紫金桥都可以!亚控你没有基础驾驭很...

谢谢各位,我看了下紫金桥的,感觉需要点软件编程的知识啊

网友G:
国产的触摸屏现在做的也不错,组态都相对简单,楼主可以放心使用,比如MDGS、信捷、显控、台达、威纶等等都可以。

网友H:
西门子WINCC,市场占有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