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子流量计使用与维修的十二点事项

楼主(2015-11-12):
转子流量计又称为浮子流量计,主要常用的有玻璃转子流量计、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塑料管浮子流量计,是现在流量计市场使用最广的流量计种类。但是因为流量计的使用步骤和使用方式的不注意或者没有合理使用,导致会出现一些故障,为了尽可能的免除故障问题,在使用要注意一下几点。
1.安装流量计之前一定要将管道内的焊 渣、杂物清理干净。
2.流量计必须垂直于地面安装其倾斜度不得超过2°。否则会影响测量准确度。
3.若被測介质较脏或含有导磁颗粒时,应在流量计的上游安装过滤器或磁过滤器。
4.为了确保转子流量计的测量准确性,应在流量计进口端增加不少于10DN的直管段,出口端不少于5DN的直管段,测量时调节控制阀必须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5.流量计的安装应能适当支撑管道的振动或减少流量计的轴向负荷,否则应增加固定流量计的支撑。
6.若被測介质为大的脉动流或两相流,应在流量计上游安装缓冲器来消除或减弱脉动,保证介质的流动是单相稳定的,同时,建议流量计最好使用阻尼型的。
7.当流量计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内的工作压力不少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使流量计能够稳定正常动作。
8.对电远传及带报警限位开关的流量计在使用前,打开仪表盖,按接线图示正确接线。对于报警型的旋松限位开关处的螺丝,用户根据需要设定限位报警位置,并旋紧螺丝,复原后使用。
9.为了便于流量计的保养维修,磁过滤器的清洗以及用户管路的定期维护保养,建议使用旁路管道。
10.若开启转子流量计时,由于管道内没有压力或系统还未达到仪表正常使用的工作压力,必须缓慢开启控制阀,直到系统正常,仪表方可使用,否则容易造成指针跳动或转子的突然撞击而损坏的现象。
11.按仪表指示器中的警示牌,取出运输中防止转子振动的阻动件,复原后再使用仪表。
12.用户使用时,若被測流体的密度与水不同时,或被測气体的参数和工作状态与制造厂家规定不同时应对流量计示值读数进行换算

   常州成丰流量计厂家,在每个流量计包装里面都带有一份详细的说明,如何正确使用流量计,如何维护流量计,希望用户在购买过去使用的时候可以参考阅读。常州成丰是一家三十年的品牌流量计厂家,从材料选购,胚子打磨,玻璃管烧制,成型都有常州成丰自己完成,确保任何一个环节的严格,任何一个环节的技术达标,保证流量计产品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