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能否不接系统自己的24v电而接入外置的24v电

楼主(2015-11-12):
请教一下,三菱fx3u能否不接系统自己的24v电而接入外置的24v电,也就是让自己的24V和0V悬空,因为我要驱动几个线圈,算了一下,系统本身提供的 电流不够。

网友A:
外部电路24V接入s/s,plc本身的24v 0v悬空,com接外部0v

网友B:
可以,没问题、、、,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部电路24V接入s/s,plc本身的24v 0v悬空...

网友D:
1楼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电路24V接入s/s,plc本身的24v 0v悬空...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楼回答了,

网友F:
FX3**系列,S/S端子既可以接DC24V,还可以接DC0V!

至于晶体管输出,COM0-COMX只能接0V......

因为是独立的,所以PLC本体电源你想用不想要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FX3**系列,S/S端子既可以接DC24V,还可以接...

恩,手册上看到了,所以需要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G: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网友H:
完全可以啊,楼主是什么型的输出

手册中有说明图

网友I:
没有问题的  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全可以啊,楼主是什么型的输出手册中有说明图

请问这是哪一页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电路24V接入s/s,plc本身的24v 0v悬空,com接外部0v

x输入端接开关或者触点后接入0v?y输出接入负载,再接入24v?对吧

网友G:
S/S接到外部开关电源的+24V

直接拿一根导线一端接到外部开关电源的0V   另一端去碰输入点X0 X1 X2 X3 X4然后你就豁然开朗了。。。。。。。。

网友J(2017-09-01):
外部电路24V接入s/s,plc本身的24v 0v悬空...

网友K:
一般建议输入用PLC本身,输出用外部电源

网友L:
可以,我通常都是外接24V稳压电源的,S/S接24V,输出COM都接0V,如果是源型的就跟前面的相反

网友M(2018-07-02):
完全可以的

网友N:
参考一楼解答没问题,亲们加油答疑解惑,一起寻求最佳答案。

网友O:
可以,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不过是把24v和电源接到了一起,其他端子都直接从电源的24v上出。

网友P(2022-05-28):
引用 网友A:
外部电路24V接入s/s,plc本身的24v 0v悬空,com接外部0v...

网友Q(2022-07-14):
一楼正解

网友R(2024-09-12):
建议你放弃学习这个,不看又不动手,浪费时间

网友S:
正解,看控制设备为NPN或者PNP作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