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精度调整的法

楼主(2015-11-12):
    减速机等传动设备精度调整的常用方法有调整间隙法、误差补偿法、零件修换法和配加零件法共四种。

调整间隙法

    在减速机等传动机械设备中,内部零件的相对运动普遍存在。有运动就有摩擦,有摩擦就要引起相关零件之间的尺寸、形状和表面质量的变化,产生磨损,增大相关零件之间的配合间隙。当间隙超过合理范围以后,只有通过调整间隙才能保证零件之间相对运动的准确性。因此,机械设备的运动部件之间,普遍设计有间隙调整机构。通过间隙调整机构,调整间隙的方法是保证设备精度稳定的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1.减速机主轴回转精度的调整
    减速器主轴的回转精度,在主轴本身的加工误差符合要求的前提下,一般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轴承来决定。主轴回转精度的调整关键是要调轴承的间隙。保持合理的轴承间隙量,对主轴部件的工作性能和轴承寿命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滚动轴承来说,在有较大间隙的情况下工作,不但会使载荷集中作用在处于受力方向上的那个滚动体上面,而且在轴承内、外圈滚道接触处产生严重的应力集中现象,缩短轴承寿命,还会使主轴中心线产生漂移现象,容易引起主轴部件的振动。因此,滚动轴承的调整必须预加载荷,使轴承内部产生一定的过盈量,造成滚动体和内、外圈滚道接触处出现一定的弹性变形量,以提高轴承的刚性。自然是物极必反,如果预加载荷过大,必将造成滚动轴承的磨损加剧,发生短时期内损坏现象。
    2.导轨导向精度的调整
    对于普通机械设备来说,滑动导轨之间的间隙是否合适,通常用0.03mm或者0.04mm厚的塞尺在端面部位插入进行检查,要求其插入深度应小于20mm。如果导轨间隙不合适,必须及时进行调整。
    3.蜗轮丝杆升降机丝杠与螺母之间间隙的调整
丝杆升降机的丝杠螺母传动是实现直线运动的一种最常见的机构。丝杠与螺母的配合,很难做到没有间隙。特别是使用一个阶段以后,由于磨损,更会加大间隙,影响设备正常工作。因此,在设备维修过程中,注意消除丝杠与螺母之间的间隙是非常必要的。

误差补偿法

    误差补偿是把零件自身误差通过恰当装配,产生一定程度的相互抵消现象,以保证设备运动轨迹准确性的一种调整方法。机械设备维修中,常用的误差补偿方法有移位补偿和综合补偿两种。
   1.移位补偿
   移位补偿常用于单项精度的误差补偿。
(1)径向圆跳动的补偿:对于轴上装配的零件,例如齿轮、蜗轮等件,应先测量出零件在外圆上和轴在零件装配处的径向圆跳动值,并分别确定出最高点处的位置。装配时,将两者径向圆跳动的最高点移动调整,使其处于相差180°的方向上,以相互抵消部分径向圆跳动误差。装配滚动轴承时,可以将轴颈径向圆跳动的最高点和滚动轴承内孔径向圆跳动的最低点装在同一位置处。为了降低主轴前端的径向圆跳动值,可以使前、后轴承处各自产生的最大径向圆跳动点位于同一轴向平面内的主轴中心线同侧,并且使前轴承的误差值小于后轴承的误差值。
(2)轴向窜动的补偿:首先应测量出主轴上轴承定位端面与主轴中心线的垂直度误差及其方向位置:再测量出推力轴承的端面圆跳动误差及其最高点位置最后使轴承定位端面的最高点移位,以便和推力轴承端面圆跳动的最低点装配在一起,就可减小轴向窜动的误差量。
   2.综合补偿
   综合补偿在普通加工机械中,常表现为用设备自身安装的刀具加工已经装配调整正确无误的工作台面,以消除各项精度误差的综合结果。

网友A:
实际使用中的减速机,一般精度达不到就直接报废,很少有调整、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