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软件移植原有屏的一些总结

楼主(2015-11-12):
希望可以帮到各位朋友,如有冒犯别人,请谅解

楼主:
移植STEP7程序

简介

可以从 SIMATIC STEP 7 V5.4 SP5 或 SIMATIC STEP 7 V5.5 移植项目,以便继续在 TIA Portal 中使用。 如果要移植由 STEP 7 旧版本生成的项目,必须先在 STEP 7 V5.4 SP5 或 V5.5 中对这些项目进行打开、编译并保存。还可移植使用其它软件产品的设备的集成项目。

移植范围

通常情况下,可移植也支持 TIA Portal 安装版本的 SIMATIC STEP 7 V5.4 SP5 或 V5.5 中的所有组态和对象。 例如,移植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设备和组态:

· S7-300 和 S7-400 系列设备。

· 连接有分布式 I/O 的 PROFIBUS 组态,包括基于 GSD 的从站、智能从站以及直接数据交换。

· 带有分布式 I/O 的 PROFINET 组态,包括基于 GSD 的设备和智能设备。

· 网络组态

· 连接

· 用编程语言 LAD、FBD 或 STL、S7-SCL、S7-GRAPH 创建的块

· PLC 变量

·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UDT)

· 报警和报警等级

· 中断

· 用户自定义的属性 (UDA)

· 用户文本库

移植中包括硬件组态

默认情况下,仅移植项目中的软件部分。 然后在移植项目中生成一个未指定的设备,与初始项目中包含的设备相对应。 硬件和网络组态以及连接不会被移植。 在移植后,可以将未指定的设备转换为相应的设备,然后手动创建网络组态和连接。

如果确定初始项目中使用的硬件在 TIA Portal 中具有对应的设备,则可在移植过程中包含硬件组态。 此时,将移植硬件组态和软件程序。

若要进行移植,应满足安装在原始 PG/PC 上的软件的各种要求以及初始项目要求。

原始 PG/PC 的要求

PG/PC 应满足以下要求:

· 必须安装带有许可的 STEP 7 V5.4 SP5 或 V5.5 版本。 对于仅包含 PC 站的项目,只需安装 SIMATIC NET PC 软件。

· 对于项目中使用的所有组态,必须安装带有效许可证的相应附加软件。例如,选件包。

· 必须安装硬件目录中未包括的所有模块 HSP。

· 项目中使用的所有 GSD 文件必须符合规格。

· 必须使用管理权限登录到操作系统。

· 必须安装以下一个软件产品:

o 安装有 STEP 7 Professional V13 或更高版本的 TIA Portal

如果不使用最新版本的 TIA Portal 移植到原来的 PG/PC, 最新版本 TIA Portal 中项目的功能范围最初将受到限制。 必须首先升级项目,然后才能使用最新版本的全部功能。

o 移植工具

初始项目的要求

· 组态初始项目时,不得设置访问保护。

· 硬件和软件必须一致。

· 必须按 CPU 设置报警数量的分配。

· 不允许包含带有时间戳冲突的受保护块。

· 必须能够顺利编译所有程序及其源代码。

· 所有调用的块都必须包含在块文件夹中。

· 块文件夹不得包含未调用的块,尤其是背景数据块。

· 建议移植未加密的数据块,这是因为无法在 TIA Portal 中读取或修改由 KNOW_HOW_PROTECT (STEP 7 V5.x) 或 S7-Block Privacy (STEP 7 V5.5) 加密的数据块。

对安装有 STEP 7 Professional 的 PG/PC 的要求

· 必须安装以下一个软件产品:

o STEP 7 Professional V13 或更高版本

o STEP 7 Professional V13 或更高版本(不含许可证),当要移植的项目仅包含由 SIMATIC NET PC 软件组态的组件时。

· 对于项目中使用的所有组态,必须安装带有效许可证的相应附加软件。例如,选件包。

· 必须安装硬件目录中未包含模块的所有 HSP 以及项目中使用的所有 GSD 文件。

移植前对初始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初始项目的一致性

要将 SIMATIC STEP 7 V5.x 的项目成功移植到 TIA Portal 中,初始项目必须一致。 因此,建议在移植前对初始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有关在 SIMATIC STEP 7 V5.x 中进行一致性检查的指导信息,请参见“服务与支持”页面或 SIMATIC STEP 7 V5.x 帮助中的 FAQ 条目。

移植工艺块中背景数据块的起始值

编译块一致性检查将导致背景数据块中的变量复位为默认值。 而在此过程中,所设置的起始值将丢失。

如果必须移植起始值,则建议执行以下某一操作过程:

· 对于较小的项目: 备份在块文件夹之外的背景数据块。

在执行一致性检查前先备份背景数据块。 在执行一致性检查后,将背景数据块复制回块文件夹。

· 对于较大的项目: 创建一个项目副本

先对项目进行备份,然后对项目副本进行检查。 并在初始项目中更改一致性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所有错误。

然后,再移植带有已组态值的项目。 这样,将保留工艺函数的组态数据。

楼主:
移植图片放上去了,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A:
师傅,你是新建了一个文档仅供参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