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10kV 配电房的电气知识(带CAD画图)

楼主(2015-11-12):
    由于本人从事电气试验,但是基础很差,跟着公司的同事出去做过几次10kV配电房的预防性试验,试验很简单,做过几次基本就会。但是想要进一步了解配电房的整个配置,包括想要用CAD画图,烦请各位前辈提供一些资料给菜鸟我学习学习,在这里由衷的感谢!

网友A:
以前做过几次配电房的项目,提几点建议供参考:

了解配电房配置前,先结合主控电路图了解电路各部分,就是10KV是哪里过来的,要怎么用。把电路图跟实物对上。

每个配电柜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学,先了解作用,母排,真空断路器等的作用,接在什么回路上。

总之,就是自己结合已有项目,去学习和认识CAD图,自己模拟着去画。以后自己学着根据项目设计图纸。

至于资料,你在进每个配电机房的时候都会有控制的图纸和每个控制柜的图纸,这些是最好的资料。进行CAD画图的时候,如果没有基础可以找本书学一学。

一般现场的那些电工都有墨水,不懂的需要多问。

楼主:
谢谢前辈的鼓励,我会加油的!

网友B(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