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调试步骤

楼主(2015-11-12):
调试步骤

警告:

尽管整流器的进线接触器已经断开整流器仍有危险电压触发板(直接安装在壳体的下部)具有许多处于危险电压等级的回路。

如不遵守本手册所给出的安全注意事项将导致死亡严重的身体伤害和重大设备事故

1、 访问授权

P051 . . . 键参数

0 参数不能更改

40 参数可以改变

P052 . . . 选择要显示的参数

0 只显示不是工厂设定值的参数

3 显示所有参数

2、 调整整流器额定电流

注意

在北美制造的基本传动装置(型号为6RA70xx-2xxxx) 必须在参数P067 中设定US 额定值。

整流器额定电枢直流电流必须通过设置参数P076.001 (百分数)或参数P067 来调整如果

最大电枢电流/流整流器额定电枢直流电<0.5 <

整流器额定励磁直流电流必须通过设置参数P076.002(百分数)来调整如果

最大励磁电流/流整流器额定励磁直流电<0.5 <

3、 调整实际整流器供电电压

P078.001 . . . 电枢回路供电电压(单位伏)

P078.002 . . . 励磁回路供电电压(单位伏)

4、输入电动机数据

电动机铭牌上的电动机数据必须输入到参数P100, P101, P102 和P114 中

P100 . . . 额定电枢电流(安培)

P101 . . . 额定电枢电压(伏)

P102 . . . 额定励磁电流(安培)

P114 . . . 电动机热时间常数(分钟)

5、 实际速度检测数据

5.1 使用模拟测速机

P083 = 1: 速度实际值由主实际值通道(K0013)提供,(端子XT.103, XT.104)

P741 最高转速时的测速机电压(– 270.00V 至+270.00V)

5.2 使用脉冲编码器

P083 = 2: 速度实际值由脉冲编码器提供(K0040)

P140 选择脉冲编码器类型(脉冲编码器类型见下面)

0 无编码器或用脉冲编码器检测速度功能未选用

1 脉冲编码器类型1

2 脉冲编码器类型1a

3 脉冲编码器类型2

4 脉冲编码器类型3

1. 脉冲编码器类型1

相位差90°的二脉冲通道编码器(带/不带零标志)

2. 脉冲编码器类型1a

相位差90°的二脉冲通道编码器(带/不带零标志) 与脉冲编码器类型1 的方法相同

零标志由内部变换成一个信号

3. 脉冲编码器类型2

每个旋转方向只有一个脉冲通道的编码器(带/不带零标志)

4. 脉冲编码器类型3

有一个脉冲通道和一个旋转方向信号输出的编码器(带/不带零标志)

P141 脉冲编码器的脉冲数(脉冲数/转)

P142 设置脉冲编码器的信号电压

0 编码器输出5V 信号电压

1 编码器输出15V 信号电压

内部运行点同引入的脉冲编码器信号的信号电压相匹配。

小心:将参数P142 重新设置并未改变脉冲编码器的电源电压(端子X173 的26 和27)

端子X173.26 总是提供+15V 电压对于5V 电源的脉冲编码器需提供外部电源

P143 设置脉冲编码器的最大运行速度(转/分钟)

参数中设置的速度相当于实际速度(K0040) 的100%

5.3 无测速机运行(EMF 控制)

P083 = 3: 速度实际值信号由EMF 实际值通道(K0287)提供但用P115 计值

P115 最高速度时的EMF

(1.00 至140.00% 的整流器额定电源电压(P078.001))

5.4 自由连接实际值

P083 = 4: 由P609 定义实际值的输入

P609 连接到速度调节器实际值的连接器号

6 励磁数据

6.1 励磁控制

P082 = 0: 内部励磁没有使用

(例如使用永磁电动机)

P082 = 1: 励磁回路与主回路接触器一起合闸

(当主回路接触器闭合/打开时励磁脉冲使能/禁止)

P082 = 2: 在达到运行状态o7 或更高时在P258 参数化的延时到达后由P257 设置的停机励磁自动接入

P082 = 3: 励磁电流恒定接入

6.2 励磁减弱

P081 = 0: 速度或EMF 无弱磁功能

P081 = 1: 励磁减弱运行被看做为一个内部EMF 控制功能因此在励磁减弱范围中即速度在

电动机额定速度(= 速度阈值)之上时电动机的EMF 恒定维持在给定值

EMF 设定(K0289) = P101-P100 * P110.

7 基本工艺功能的选择

7.1 电流限幅

P171 在转矩方向I 的系统电流限幅(为P100 的百分数)

P172 在转矩方向II 的系统电流限幅(为P100 的百分数)

7.2 转矩限幅

P180 在转矩方向I 的转矩限幅1

(为电动机额定转矩的百分数)

P181 在转矩方向II 的转矩限幅1

(为电动机额定转矩的百分数)

7.3 斜坡函数发生器

P303 加速时间1 (单位为秒)

P304 减速时间1 (单位为秒)

P305 下过渡圆弧1 (单位为秒)

P306 上过渡圆弧1 (单位为秒)

8 最优化运行

8.1 驱动装置必须在运行状态o7.0 或o7.1 (停机!)

8.2 通过键参数P051 选择下列之一的优化运行

P051 = 25 电枢和励磁的预控制和电流调节器的优化运行

P051 = 26 速度调节器的优化运行

P051 = 27 励磁减弱的优化运行

P051 = 28 摩擦和转动惯量补偿的优化运行

8.3 SIMOREG 整流器转换到运行状态o7.4 几秒钟然后进入状态o7.0 或o7.1 并且等待合闸和运行使能输入输入合闸和运行使能指令。

PMU(简易操作控制面板)上的运行状态显示的十位闪烁预示在合闸指令后将执行一个优化运行,如果在30 秒时间内没有合闸指令输入这个等待状态终止并显示故障信息F052

8.4 当整流器达到运行状态<o1.0 (RUN)时,执行优化运行

在PMU 上出现一个活动的显示包括二个2 位数由一个上下移动的条分开这二个数表明

(SIEMENS 专用)当前的优化运行状态

P051 = 25 电枢和励磁的预控制和电流调节器的优化运行(持续大约40s),电流调节器优化运行只能在电机轴上没有负载时执行必要时要将电机堵转,以下参数被自动设置P110, P111, P112, P155, P156, P255, P256, P826。

注意:

在执行优化运行过程中永磁电动机(和剩磁过大的电动机)必须机械锁死。

警告:

在电流调节器优化过程中电流限幅不起作用75%的电动机额定电枢电流将流过大约0.7 秒此外个别情况下将产生大约120%电动机额定电枢电流的电流尖峰。

P051 = 26 速度调节器的优化运行(持续大约6 秒)

对于速度调节器的优化在电机轴上必须接上最后有效的机械负载因为所设定的参数同所测量的转动惯量有关。

以下参数被自动设置P225, P226 和P228

注意:

速度调节器的优化运行只有在参数P200 中设置了速度调节器实际值滤波才可执行如果P083=1 主实际值的滤波在参数P745 中设置。

当P200 < 20 毫秒时P225(增益)被限制在30.00

速度调节器优化运行将参数P228(速度给定滤波)设置成与P226(速度调节器积分时间)相同(为了在给定有突变时完成优化过程)。

警告:

在速度调节器执行优化运行过程中电动机将以大约45% 的额定电枢电流加速电动机可能达到大约20% 的最大电动机速度,如果选择励磁减弱(P081 = 1), 转矩闭环控制(P170=1) 或选择了转矩限幅(P169=1) 或使用了一个可变励磁电流给定。

P051 = 27 励磁减弱的优化运行(过程持续大约1 分钟)

这个优化运行仅能在无机械负载下执行。

以下参数被自动设置P117 到P139, P275 和P276.

注意:

为了确定磁化曲线在优化运行过程中励磁电流的给定将从100%的电动机额定励磁电流(在P102 中设定)最小减小到8% 在执行励磁减弱优化中通过将参数P103 参数化为< 50%的P102 励磁电流给定根据P103 被限制在一个最小值。

这对于具有很大电枢反应的无补偿电动机可能必要磁化曲线从励磁最小电流给定测试点开始近似为线性到0。

为了执行优化运行电动机最小励磁电流(P103)必须参数化为小于50%的电动机额定励磁电流(P102)。

警告

在这个优化运行过程中驱动加速到大约80%的电动机额定速

度(电枢电压相当于最大80%的电动机额定电枢电压(P101) )

8.5 在优化运行结束时P051在操作面板上显示驱动装置转换到运行状态o7.2。

9、按参数表输入参数,再按总调试说明调试。

网友A(2015-12-16):
怎么没看到有人留言呢,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到有人留言呢,感谢楼主分享。

可能别人有相关资料吧

网友B: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在下学习了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谢谢在下学习了。

网友D(2016-01-25):
感谢楼主很受用,谢谢楼主

网友E(2016-02-29):
过来学习学习,谢谢LZ无私奉献!!!

网友F(2016-07-29):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学习

网友H:
这个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I(2016-10-15):
OK按参数表输入参数,再按总调试说明

网友J(2017-07-27):
怎么没看到有人留言呢,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K(2017-12-17):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L: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M(2018-02-05):
 工控小黑手 怎么没看到有人留言呢,感谢楼主分享。 内容的回复!

可能别人有相关资料吧

网友N(2018-03-26):
非常有学习意义

网友O(2018-05-23):
很实用的内容,谢谢楼主

网友P:
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Q(2018-10-15):
看一下有没有用

网友R:
楼主大才,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S(2018-11-18):
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S:
很好的资料值得分享

网友T(2019-01-16):
学习了,有么6ra80,zhengshiyong80de

网友U:
9、按参数表输入参数,再按总调试说明调试。

网友V(2020-02-06):
先来看看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