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与PLC的变量连接

楼主(2015-11-12):
PLC程序中变量类型改变后,wincc中这个变量显示连接不上(三角感叹号),把PLC程序中变量改回原样还是连接不上,需要在wincc中重新从AS获取(所用时间很长),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因为使用了项目集成的功能,省下了在WinCC中创建变量的时间,却多花了修改变量的时间。

楼主:
是不是如果原来变量是自己创建,而不是从文件或者设备获取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因为使用了项目集成的功能,省下了在WinCC中创建变量...

网友A:
如果变量通过Wincc的变量管理器建立,那么修改时只需要修改变量管理器中对应变量即可,如果是通过项目集成建立变量,那么修改后需要重新项目集成并传输。

网友B:
我一般自己在变量管理器建立,虽然前边麻烦,但若以后有改动会方便

楼主: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量通过Wincc的变量管理器建立,那么修改时只需...

楼主:
恩,谢谢啦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自己在变量管理器建立,虽然前边麻烦,但若以后有改...

网友C(2015-12-20):


网友D(2016-03-12):
直接在 WINCC 程序里面 找到自己当初建的那个变量连接 把数据类型改成 PLC程序里面的数据类型就可以了  数据类型不同   是调不了  这个变量的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