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作加减速控制问题

楼主(2015-11-12):
      步进马达拖动一物体做直线往返运动,从上至下依次有x1、x2、x3、x4四个接近开关,分别是上限、上减速点、下减速点和下限。假设物体从“上限”开始,先加速到一定值,再匀速运动至“下减速点”,减速到一定值,到达“下限”时停止;一定时间后,做反向类似运动,依此循环往返

1、其中加减速运动控制,用的是三菱FX-3SA plc,用了RAMP指令和PLSV指令,现在由于需要的细

   分数较高(51200个脉冲每转),速度又不能太慢(至少4r/s),问题是FX-3SA中RAMP指令最大

   只输出32767HZ的频率, 不符合要求,又没有找到其它符合要求的功能指令,难道将RAMP指

   令的运算过程用程序表达出来,来代替RAMP?

   注:FX-3SA中带加减速的定位控制指令另有ZRN、PLSR等,但要么需要设置脉冲数(本负载惯

   量大,摩擦大),要么不能设置加减速时间。

2、步进马达运转时一直有振动声,加减速时还有啸叫,降低频率和调整加减速时间后,只是现象

   不那么剧烈了,但是速度太低,加减速时间较长,不符合实际要求;提高细分数也有改善,但

   是出现“1”中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驱动器电源为ac20-60/dc20-80,马达6A、12N.M,配24V、12w开关电源,是不是供电电

   压太低,电源功率较小,导致输出力矩小?

网友A:
马达电流6A你配置0.5A的电源,你实在牛叉!

你的电源最低100W,推荐150W!

明纬电源150W才100块钱,我实在服了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电流6A你配置0.5A的电源,你实在牛叉!你的电源...

120w

网友B:
电源电压是不是太低,这个要看您电机的电动势系数和您需要的最大转速,以及电机线圈内阻和您需要的电流,两组分别相乘再相加,就是您需要的最大电压。另外 ,这个电压算出来以后,还要看看驱动器和电机的最大耐压,从三个数里挑最小的来用。

不过,很多电机根本不标这么多参数,还要一个办法大致看看目前的电压够不够用。在驱动器的两相线圈上分别串个大功率的小电阻,在电机跑最高速的时候,用示波器看看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对于高细分的驱动器,看到的应该是很象正弦的波形,如果正弦的波形顶部被削了,那就是电压不够。提高电压有改善性能的余地。

电源这个东西,不是按照功率选的,是按照电流/电压来选的。上面的方式选顶电压,然后根据驱动器指标/电机指标/自己的需要 选定电机电流,然后至少加50%(如果是两相电机)来确定电源电流。

至于您说的其它现象,那就是步进电机的基本特性了——加速能力差、低细分时有明显振动,甚至还有丢步和堵转。

网友C: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加减速不能太快,并且低速会有共振现象,所以加速都是不能从0开始加速,要避开共振频率才行。

又想速度快,又选择步进这便宜的机件来做,服了你,选择伺服电机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是不是太低,这个要看您电机的电动势系数和您需要...

谢谢刘老师

对于电压问题还是不太懂,请问老师你有没有相关资料推荐下

小弟初入工控行业,很多不太懂。以前觉得步进简单,真正遇到问题了,才晓得自己好多不足,很多东西都是似懂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加减速不能太快,并且低速会有共振现象,...

谢谢前辈

当时将零速启动改为低速启动,效果确实改善了,但加减速时振动啸叫(嗡——一声,声音好大)现象仍明显;

又加长加减速时间,有好转,但不大;

又查资料得知,细分越大,相电流变化曲线越接近正弦波,即力矩变化越平滑,运动越平稳,但是细分大了,如“问题1”,速度又跟不上了。。。

又感觉输出转矩较小(调试时都是低速运行的,约4r/s,速度大了就堵转了),就用ac48V——还是没有多大改善;

问厂家也没办法,最后说这驱动器是普通的,推荐DSC驱动器。。。(86电机,8611驱动器,都是上海四宏的)

无语了

哪位大神知道解决办法呀?请教了!

补充:其实就是个提升送料装置,提升重量10kg左右,具体问题就是加减速啸叫声大,运行

          振动大,输出力矩小(速度稍高点,就提不动了)

网友B:
其实,最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换成伺服电机。在现有的步进基础上,提升的余地有限。

对于电压问题还是不太懂,请问老师你有没有相关资料推荐下

作为一个光学专业出身的,目前卖控制卡的人,推荐关于电机驱动原理的资料,这个,中学物理课本算不算?

小弟初入工控行业,很多不太懂。以前觉得步进简单,真正遇到问题了,才晓得自己好多不足,很多东西都是似懂非懂

步进电机用起来是简单,但是性能局限也大。世界上不会存在价格便宜、使用简单还性能卓越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换成伺服电机。在现有的...

换成伺服电机是行,但提升架本来卖价就不高,换了就真心没钱赚了

实在不行,弄个三相异步电机,加个变频器,感觉成本还低点

其实精度没啥要求,只要上下限减速停止时别发出太大撞击声就行,这个可以在机械上解决,加上缓冲装置

网友B:
如果对定位精度没有要求,伺服太贵了。就按你自己想的,用个三相异步电机挺好。

网友D:
希望大家多关注求助帖。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现在厂家推荐了一款DSP驱动器,感觉还行,振动较小、加减速啸叫问题都有改善,算是勉强能用了

网友E(2016-05-0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加减速不能太快,并且低速会有共振现象,... 内容的回复!谢谢前辈当时将零速启动改为低速启动,效果确实改善了,但加减速时振动啸叫(嗡——一声,声音好大)现象仍明显;又加长加减速时间,有好转,但不大;又查资料得知,细分越大,相电流变化曲线越接近正弦波,即力矩变化越平滑,运动越平稳,但是细分大了,如“问题1”,速度又跟不上了。。。又感觉输出转矩较小(调试时都是低速运行的,约4r/s,速度大了就堵转了),就用ac48V——还是没有多大改善;问厂家也没办法,最后说这驱动器是普通的,推荐DSC驱动器。。。(86电机,8611驱动器,都是上海四宏的)无语了哪位大神知道解决办法呀?请教了!补充:其实就是个提升送料装置,提升重量10kg左右,具体问题就是加减速啸叫声大,运行          振动大,输出力矩小(速度稍高点,就提不动了)

86电机估计不行 扭矩太小 换110试试

网友F(2016-10-10):
0.6A的实在是太小了点吧,不怕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