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器报警代码6

楼主(2015-11-12):
·                                请教大师:本人有台FANUC系统冲床加工中心,通电后一、二分钟屏幕显示403(SERVO  VRDY  OFF)报警,伺服器显示6号报警,有时显示8号或9号。有时关机重新起动有时可以有时还会报警。如果不报警可正常工作一整天。现在报警越来越频繁,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发一个帖子求助就好了,没用过发那科的伺服不好确定故障,找说明书看一下是什么故障,晚了高手都休息了,明天会有人回复的!

网友B:
不要发布在维运与维修很难找不大有人看,行业的生产运行或产品的运动控制发布看的人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