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上载程序

楼主(2015-11-12):
我用的是2U的,请问1、汇川上载和下载程序一定要在“STOP”状态吗?"RUN"状态不可以吗?2、确定三菱的下载线可以用吗?3、上载一直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打电话也咨询了客服,我三菱的线也是好的,可就是连不上?

网友A:
你用的是USB线还是串口线下载的,显示的是USB连接错误,插上下载线后再工具---通讯配置里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USB线还是串口线下载的,显示的是USB连接错...

我用的就是串口啊,USB转串口的

网友B(2016-09-18):
汇川H0U H1U H2U上传密码读取,需要可以联系 Q1370235739

网友C(2019-01-21):
加密也没有用啊,汇川H1u H2u禁止上传 上传和下载密码都可以破解的,QQ三六四一四三七一七  版本号24136以下不可以固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