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logix5000 error

楼主(2015-11-12):
1756-L61的CPU下载程序的版本v20.3

但是一星期内老是会有1次报错:OK红灯闪速

故障:

The controller powered on in Run mode.

请问怎么解决呀??

网友A:
会不会是运行的拨码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呢?不知道PLC用了多长时间了?你可以反复切换一下薄码开关,磨合一下,在运行看看。

网友A:
大意是:控制器在运行模式时上电,或许是电源模块偶尔会出现闪络现象。更换电源试试

楼主:
谢谢!

PLC电源以及框架已经更换新的了,没有用

现在怀疑处理器问题,但是一块好贵呀!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