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组态王做流量累计

楼主(2015-11-12):
用无线网关读取现场流量计的瞬时流量,不经过plc用组态软件算流量的累计值,请问怎么做?现场仪表并没有累计流量的传送

网友A:
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里,选择秒变化事件,每秒变化一次,瞬时流量(注意瞬时流量的单位)累加一次!

楼主:
谢谢您,我给您讲一下我的思路吧,因为要测压缩空气,所以需要温压补正,一个监测点需要一个流量一个温度一个压力,也就是采集三个IO表量计算得出实际的瞬时流量值, 瞬时流量的算法是您说的那样,我现在不太明白如何在组态王上实现,我刚接触还在学习 谢谢您

引用 网友A:
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里,选择秒变化事件,每秒变化一次,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