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三相异步电机空载运行时,变频器报过载

楼主(2015-11-13):
你好,我们厂有一台防爆三相异步电机,型号YB2-90L-6,1.1kw,电压380/660V,电流3.15/1.8A,910r/min,使用富士变频器(FRN1.5C1S-4C)进行调速,SOURCE :3PH  380-480V 50/60HZ 5.9A,OUTPUT:3PH 2.8kVA 380-480V  1-400Hz 3.7A  150% 1min。现在使用工况下变频器频率为30.75Hz。空载时电机最近老是跳闸,测试电机温度也不是太高,但是变频器上报警代号出现OL1,查询是过载。电机已经运行了6年,最近才出现频繁跳闸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麻烦给解答下,电机轴承已经更换,盘车非常灵活。

网友A:
用摇表测下电机绝缘,根据你这情况估计是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B:
估计是电机的绝缘阻值降低,或者有可能是电机转子或者定子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C:
建议把电机拆了烘干浸漆处理一下,还不行就换一台电机试一下,就能确认问题

网友D:
建议你好好查查变频器的设置;

网友E:
估计是电机线圈绝缘老化了, 变频对绝缘的要求很高,用摇表 摇一摇,电机转一点  摇一摇    看看绝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 估计是电机线圈绝缘老化了, 变频对绝缘的要求很高,用摇...

 电机绝缘经过厂电工用摇表摇过,绝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电流和电压均超过了额定值。

楼主:
绝缘都好的。只是电机电流和电压超出了额定值,电机的定子都没有啥问题。拆卸检查过,里面的线圈外观也看不出有啥故障。可能得更换电机了。

网友G:
电机接法改为Y型试试,还是报警只有换电机看看吧。

网友H:
变频器硬件方面出了问题,元件绝缘老化,建议换一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