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分析-实用温度测量(二)

楼主(2015-11-13):
应用分析-实用温度测量(二)

参比端

确定J2温度的方式之一是以物理方式将连接点放入冰 槽中,强制使其温度成为0˚C并确定J2作为参比端。由于 两个电压表端子连接点现在为铜-铜,因此不会产生热电 动势并且电压表上的读数V与J1和J2间的温差成正比。

现在,电压表读数为(见图5):

V = (V1 - V2) ≅ α(tJ1 tJ2)

如果我们以摄氏度指定TJ1,则:

TJ1 (˚C) + 273.15 = tJ1

则V变为:

V = V1 - V2 = α [(TJ1 + 273.15) - (TJ2 + 273.15)]
= (TJ1 - TJ2) = (TJ1 - 0)
V = TJ1

我们使用这一延伸的推导重点强调冰槽连接点的输出 V2并非零伏。它是绝对温度的函数。

通过添加冰点参比端的电压,我们现在将读数V参照 0˚C。由于冰点温度可以精确控制,因此该方法非常精 确。(美国)国家标准局(NBS)使用冰点作为其热电偶 表的基本基准点,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查看NBS表并直接 从电压V转换为温度TJ1。

图5所示的铜-康铜热电偶是一个独特的示例,因为 铜线和电压表端子使用的是相同的金属。让我们使用铁-康铜(J型)热电偶取代铜-康铜热电偶。铁线(图6) 增加了电路中不同金属连接点的数量,因为两个电压表 端子都变成了Cu-Fe热电偶连接点。

如果两个前面板端子温度不同,将会出现错误。要进 行更精确的测量,应延长电压表铜导线以便铜-铁连接点 位于等温(相同温度)块上:偶连接点。

等温块是电绝缘体,但确实是良好的热导体,它用于 使J3和J4保持相同的温度。绝对块温度并不重要,因为 两个Cu-Fe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反的。我们仍得到如下结果

V = α (T1 - TREF)

基准电路

让我们将冰槽替换成其他等温块

新块处于基准温度TREF,并且由于J3和J4仍处于相同温 度,我们可以再次显示

V = α (T1-TREF)

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电路,因为我们必须连接 两个热电偶。让我们将Cu-Fe连接点(J4)和Fe-C连接点(JREF)合并,消除负极(LO)导线中多余的Fe线。

我们可以通过首次连接两个恒温快(图9b)来实现这 项操作。

我们没有更改输出电压V。它仍然是

V = α (TJ1 - TJREF )

现在,我们将调用中间金属定律(请参阅附录A)来 消除额外的连接点。这一经验“定律”表明,在热电偶 连接点的两种不同金属之间插入第三种金属将不会影响 输出电压,只要附加的金属形成的两个连接点处于相同 的温度:

因此,图9B中的低电平导线: 变为: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结论,因为它完全消除了LO导线 中对铁线(Fe)的需要:

同样,V = α (TJ1 - TREF),其中α是Fe-C热电偶的塞贝 克系数。

连接点J3和J4代替冰槽。这两个连接点现在成为 参比端。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下一逻辑步骤:直接测量等温块(参比端)的温度并使用该信息计算未知温度TJ1

热敏电阻(其电阻RT是温度的函数)为我们提供了测 量参比端绝对温度的一种方式。由于等温块的设计,连 接点J3和J4以及热敏电阻全部假设为相同温度。通过计 算机控制的数字万用表,我们只需:

  • 测量RT以确定TREF,然后将TREF转换为其等效 参比端电压VREF

  • 测量V后加上VREF得出V1,然后将V1转换为温 度TJ1。

此过程称为软件补偿,因为它依靠计算机软件来补偿 参比端的影响。该等温接线盒温度传感器可以是具有与 绝对温度成正比特性的任何设备:RTD、热敏电阻或集 成电路传感器。

询问以下问题似乎符合逻辑:如果我们已经拥有测量 绝对温度的设备(如RTD或热敏电阻),为什么我们要 自寻麻烦而使用需要参比端的热电偶?此问题最重要的 唯一答案是热敏电阻、RTD和集成电路传感器仅在特定 的温度范围内有用。另一方面来说,热电偶可用于广泛 的温度范围,并且已针对各种大气环境进行了优化。它 们比热敏电阻耐用得多,事实证明,热电偶通常焊接到 金属部件或用螺钉夹紧。它们可以通过钎焊或焊接现场 制造。简言之,热电偶是现有的使用最广泛的温度传感 器,由于测量系统执行参比端补偿和软件电压到温度转 换的整个任务,因此使用热电偶变得与连接一对电线一 样容易。

当我们需要监测大量数据点时,热电偶测量变得尤其 方便。这通过对多个热电偶元件使用等温参比端来实现(见图13)。

舌簧继电器扫描器可将电压表按顺序连接到各种热电 偶。无论选择何种类型的热电偶类型,所有电压表和扫 描器导线都是铜的。事实上,只要知道每个热电偶是什 么,我们就可以在同一等温接线盒(通常称为温区框) 中混合使用各种类型的热电偶,并在软件中进行相应的 修改。接线盒温度传感器RT位于盒中心,从而将由于热 梯度导致的误差减至最低。

软件补偿是用于测量热电偶使用最广泛的技术。许多 热电偶都在相同的块上连接,铜导线在整个扫描器内使 用,并且该技术与所选的热电偶类型无关。此外,当数 据采集系统与内置的温区框配合使用时,我们只需如同 连接一对测试引线一样连接热电偶即可。所有转换都通 过计算机执行。此技术的一个缺点是计算机需要少量额 外的时间来计算参比端温度。为获得最大速度,我们可 以使用硬件补偿。

网友A:
谢谢楼主连载,期待3的出现。

楼主:
回复内容:已经出现啦,已经连载到第5部分了,欢迎进入楼主的空间进行查看,谢谢您一如既往的支持!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连载,期待3的出现。

网友B:
恒温槽是如何来实现的,其体积有多大?

楼主:
回复内容:恒温槽应该是一个恒温系统,一般由测温的传感器、温度控制器和后方的执行机构(一般为加热器或者制冷机)组成。在温度控制器上设定一个目标温度SV值后,温度传感器将检测到被测物体的温度给到温度控制器,一般我们叫做PV值(过程值),将PV值和SV值比较,温度控制器会通过PID运算,输出信号来控制后方执行机构的动作,加热或者制冷,如此形成一个闭环系统,达到恒温的目的。关于大小,这个很难讲,要看选择的各部分设备的体积了。OMEGA可以提供温度传感器,控制器,加热器等完整的温度控制产品,详情可以拨打我们技术支持电话800-819-0559 (座机拨打)  |  400-619-0559 (手机拨打)咨询。

引用 网友B:
恒温槽是如何来实现的,其体积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