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冲压片机如何安装?单冲压片机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5-11-13):
单冲压片机是一种常见的压片机产品类型,具有本性优良、使用方便、体积小巧、重量轻等优点,可以适用制药行业中、西药佂剂的要求。单冲压片机应该如何安装呢?今天小编来具体介绍一下单冲压片机安装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单冲压片机的安装方法

1、压片机安装在牢固的木制工作台上(也可安装在水泥台上)用三付M12地脚螺钉固定。工作台面至地面的体度纸600毫米左右(以手摇,操作方便为度)。为了拆卸修理方便,在木制工作台上对应下冲芯相杆的位置片还应有一个直径约35毫米的孔。

2、接通电机电源前先将电动机接好地线,以保安全。再卸下三角皮带,接通电机电源,开动电机观察电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电机轴的旋转方向应与防护罩或手轮上的箭头方向相反)若旋转方向不对,则另行接线然后再把三角皮带装好。

冲模的装卸和压片时的调整

1、冲模的安装

⑴安装上冲:旋松下冲固定螺钉、转动手轮使下冲芯杆升到最高位置,把下冲杆插入下冲芯杆的孔中(注意使下冲杆的缺口�泵娑宰枷鲁褰艄搪荻ぃ⒁宓降�)最后旋紧下冲固定螺钉。

⑵安装下冲:旋松上冲紧固螺母,把上冲芯杆插入上冲芯杆的孔,要插到底,用扳手卡住上冲芯杆下部的六方、旋紧上冲紧固螺母。

⑶安装中模:旋松中模固定螺钉,把在模拿平放入中模台板的孔中,同时使下冲进入中模的孔中、按到底然后旋紧中模固定螺钉。放中模时须注意把中模拿平,以免歪斜放入时卡住,损坏孔壁。

⑷用手转动手轮、使上冲缓慢下降进入中模孔中,观察有无碰撞或磨擦现象,若发生碰撞或磨擦,则松开中模台板固定螺钉(两只),调整中模台板固定的位置,使上冲进入中模孔中,再旋紧中模台板固定螺钉,如此调整直到上冲头进入中模时无碰撞或磨擦方为安装合格。

2、出片的调整

转动手轮使下冲升到最高位置,观察下冲口面是否与中模平面相齐(或高或低都将影响出片)若不齐则旋松蝶形螺丝,松开齿轮压板转达动上调节齿轮,使下冲口面与中模平面相齐,然后仍将压板按上,旋紧蝶形螺丝。

至此,用手摇动手轮,空车运转十余转,若机器运转正常,则可加料试压,进行下一步调整。

3、充填深度的调整(即药片重量的调整)

旋松蝶形螺丝,松开齿轮压板。转动下调节齿轮向左转使下冲芯杆上升,则充填深度减少(药片重量减轻)。调好后仍将轮齿压板按上,旋紧蝶形螺丝。

4、压力的调整(即药片硬度的调整)

旋松连杆锁紧螺母、转动上冲芯杆,向左转使上冲芯杆向下移动,则压力加大,压出的药片硬度增加;反之,向右转则压力减少,药片硬度降低,调好后用扳手卡住上冲芯杆下部的六方,仍将连杆锁紧螺母锁紧。至此,冲模的调整基本完成,再启动电机试压十余片,检查片重,硬度和表面光洁度等质量如合格,即可投料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仍须随时检查药片质量,及时调整。

5、冲模的拆卸

⑴拆卸上冲:旋松上冲紧固螺母,即可将上冲杆拔出,若配合较紧,可用手钳夹住上冲杆将其拔出,但要注意不可损伤冲头棱刃。

⑵拆卸中模:旋松中模固定螺钉,旋下下冲固定螺宁,旋松蝶形螺丝,松开齿轮压板。转达动调节齿轮使下冲芯杆上升药十毫米,轻轻转动手轮,使下冲芯杆将中模顶出一部份,用手将中模取出,若中模在孔中配合紧密,不可用力转动手轮硬顶,以免损坏机件。这时须拆下中模台板再取出中模。

⑶拆卸下冲:先已旋下下冲固定螺钉,再转动手轮使下冲芯杆升到最高位置,即可用手拔出上冲杆。若配合紧密,可用手钳夹出(注意不要损伤冲头棱刃)。

⑷冲模拆卸后尚须转动调节齿轮,使下冲芯杆退下约10毫米,转动手轮使下冲芯杆升到最高位置时,其顶端不高于中模台板的底面随可(这一步不要忽略,以免再次使用时发生下冲芯杆与中模顶撞的事故)。最后仍将下冲固定螺钉旋上。

主要机件的拆卸与安装

1、中模台板拆卸:抽出挡粉板,取下料斗,旋出加料器紧定螺钉、旋下加料器固定螺柱和弹簧,取下加料器,旋下中模台板固定螺钉及弹簧垫圈,即可取下中模台板。安装:参考上述相反顺序进行。在旋上加料器紧固螺钉时须注意对正。以免损坏加料器的丝孔。

2、上冲芯杆拆卸:旋松连杆锁紧螺母,转动上冲芯杆使其与连杆脱离,转动手轮使偏心轮壳升至最高位置,转动偏心连壳使连杆摆至前上方,即可将上冲芯杆从模架孔的上方抽出。安装参考上述相反顺序进行。

3、下冲芯杆拆卸:旋下下冲固定螺钉,蝶形螺丝及齿轮压板转动调节齿轮,使下冲芯杆下降并从机身底孔下取出。安装:参考上述相反顺序进行。

4、连杆拆卸:先拆下上冲芯杆,再取下连杆销上的钢丝挡圈,取出连杆销,即可取下连杆。安装:接上述相反顺序进行。

5、大皮带轮、小齿轮及过桥轴拆卸:抵下三角皮带,旋下过桥轴右端母及垫圈(在机身里面),用手拿牢大皮带轮连同小齿轮和过桥轴一起抽出来,然后可用将过桥轴从轮孔中抽出。(大皮带轮与小齿轮及轴套三者压么一体,一般不需要拆开)。安装:参考上述相反顺序进行。

6、主轴拆卸:拆卸主轴应两人进行。首先拆下大皮带轮,再旋下螺母取下杠杆、杠杆轴及充填滚轮。(必要时再拆下手轮及充凸轮)卸下防护罩,旋下螺钉及垫圈,用木锤敲打大齿轮内侧的非工作面(不可重大)。将其卸下(注意勿使提升滚轮丢失),再用木锤和铜棒敲打轴端(注意不要损伤轴端螺孔),同时拿牢轴的另一端并扶住偏心轮壳,慢慢将主轴拆下。安装:参考上述相反顺序进行。http://www.1718worl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