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和浙大中控DCS的比较

楼主(2015-11-13):
浙大中控主推Web Fieid JX-300XP 和利时主推HOLLiAS MACS

硬件方面

主控制器:和利时,冗余配置,单CPU设计,工业级嵌入式芯片。掉电保功  能,无扰切换功能。贴片化设计,主控支持热插拔,机笼式无风扇设计。系统网络,控制网络,主从控制,运行故障指示诊断功能。外部主控地址设置功能。面板系统程序清零功能。在线手动主控切换功能。

浙大中控,冗余配置,主从CPU设计,工业级嵌入式芯片。掉电保护功能,无扰切换功能。贴片化设计,主控不支持热插拔,板卡式无风扇设计。故障报警或复

位,工作卡件运行,工作/备用,准备就绪,备用卡件运行,通讯网络端口0的通讯状态,通讯网络端口1的通讯状态,Slave

CPU运行,网络通信和I/O采样运行指示。

I/O卡件:

浙大中控,主控和现场I/O中间存在数据转发卡,所有卡件为贴片化,板卡设计。模拟量卡件是否配电,卡件地址跳线设置集成于板卡上。

和利时,主控通过PROFIBUS

–DP直接与现场I/O卡件相连,FM型卡非贴片化设计,SM和核电专用卡为贴片化设计。所有卡件均为模块化设计。模块底坐拔码设定卡件地址。

通讯方面

WebField JX-300XP系统采用三层网络结构:

第一层网络是信息管理网Ethernet(用户可选)采用以太网络,用于工厂级的信息传送和管理,是实现全厂综合管理的信息通道。通讯速率100Mbps。第二层网络是过程控制网SCnetII

连接了系统的控制站、操作员站、工程师站、通信接口单元等,是传送过程控制实时信息的通道。通讯速率100Mbps。第三层网络是控制站内部I/O控制总线,称为SBUS

控制站内部I/O控制总线。主控制卡、数据转发卡、I/O卡件都是通过SBUS进行信息交换的。

SBUS总线分为两层:双重化总线SBUS-S2通讯速率1Mbps和SBUS-S1通讯速率156Kbps网络。主控制卡通过它们来管理分散于各个机笼内的I/O卡件。

HOLLiAS MACS系统采用四层网络结构

第一层网络是信息管理网,通过实时关系数据库与系统服务器,采用以太网络通讯,通讯速率100Mbps。

第二层网络是监控网络,采用以太网络,实现工程师站、操作员站、与系统服务器的互连,采用以太网络通讯,通讯速率100Mbps。第三层网络是系统网络,

实现现场控制站与系统服务器的互连,使用HSIE网络协议,无IP地址;第四层网络是控制网络实现现场控制站与过程I/O单元的通讯。使用

PROFIBUS

–DP协议, 通讯速率500Kbps。所有过程I/O单元与主控制器通过主从通讯交换数据,所有支持PROFIBUS

–DP协议的控制器(如DCS,PLC)和智能仪表只要提供相应的GSD文件,都能做为主控的从站与MACS通讯。

软件方面:

和利时软件体系由三套不同国家的软件构成,兼容性不好,存在各个软件之间的衔接问题。&和利时的算法组态软件为德国

Smart

Software Solution公司的CoDeSYS软件的OEM版本,上位软件有自己开发的MACS5,有Citect

OEM的,控制器运行软件是加拿大的QNX。组态方面MACS包括为设备组态,服务器算法组态,数据库组态和控制器算法组态和图形组态。在项目实施方面各

种组态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并且每完成一项组态都必须编择(图形组态除外)此系统存在服务器,更改控制算法时如果更改了系统变量,必须重新编择数据库,而数

据库的改变必须重新启动服务器。在更改控制算法的同时,在下装完主控后可能控制器的控制点与服务器的点对应不起来,此时在操作员站上操作很危险,操作这个

设备另外的设备可能动作,可能引起严重的人身和设备的事故。 CoDeSYS为开发控制方案的开发平台,IEC标准化语言。有编辑器和调试器功能,建立在

高级编程语言(Visual

C++)开发环境之上的。 CoDeSYS控制器算法组态软件共提供六种编程语言

(功能块图——Function Block

Diagram)

LD(梯形图-Ladder Diagram)

ST(结构化文本-Structured

Text)

SFC(顺序功能表图-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

IL(指令表-Instruction List)

*CFC(连续功能图-Continuous Function

Chart)

常用FBD和CFC语言。用户可以用ST语言编写一些算法稍微复杂一些的程序,可以用它编写FB自定义模块供系统其它程序调用。系统模块库里有十分丰富的

控制模块提供给用户调用。但是各种编程语言不能在同一POU里面混用。整个系统采用主程序调用相应控制算法任务的形式,可以自定义模块。所用数据类

(TIME,DATE,TIME_OF_DAY,DATE_AND_TIME,BOOL,

SINT, USINT, BYTE, INT, UINT, WORD, DINT, UDINT, DWORD, REAL,

LREAL,Number)复杂,上位软件MACS5只支持BOOL和REAL,与CoDeSYS衔接存在很多问题,CoDeSYS的数据要传到操作员站

上面显示要经过数据类型的转换。有些数据类型根本无法上传给操作员站(如数组)。

浙大中控编程软件核心部分为SCKey组态软件,系统采用无服务器设计,设备组态,数据库组态,控制器算法组态和图形组态都集成在这个软件中。所有组态可

以一次性全编译。4

SCKey组态软件是一个全面支持该系统各类控制方案的组态软件平台。软件运用面向对象(OOP)技术和对象链接与嵌入(OLE2)技术,基于中文

Windows操作系统开发,为32位应用软件。w整套控制器算法分为常规算法和自定义控制算法,常规算法有PID单回路控制,串级双回路控制,前馈控

制,手操器控制等。自定义控制算法分两部分图形化组态(支持FBD功能块图,LD梯形图,SFC顺序功能表图,CFC连续功能图,可以在同一控制页中混

用)可以做逻辑控制,PID单回路控制,串级双回路控制,前馈控制,手操器控制,流量累计,数据运算等。SCX语言组态,此编程语言在C语言之上进行二次

开发而成,熟悉C语言的用户可以得心应手的编写一些算法稍微复杂一些的程序(中控DCS与第三系统通讯程序一般在此编写,采用自由通讯模式,十分麻烦;整

个系统采用线性化编程方式,所用数据类型均为自定义(分为布尔量,1字节,2字节,4字节,8字节)用户在应用内部变量的时候必须对自己所用的数量类型和

数据的大小有充分的理解,否则编择将无法通过。

综上所述,在硬件方面,和利时强于浙大中控;在软件组态方面浙大中控强于和利时;在系统兼容性方面浙大中控强于和利时;'系统开放性方面和功能方面和利时强于浙大中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