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学习总结

楼主(2015-11-13):
根据现场检测作。对于大多的DCS系统,多使用冗余机构(成对使用、互为备用)。仪表检测到物理量(如热电阻、热电偶、变送器等设备)传送到DCS系统,通过DCS系统对现场的调节机构和执行机构(如调节阀、泵、风机等)对现场进行相应的动作。

在系统组态前,先进行前期工作,包括确定测点清单、控制运算方案、系统硬件配置(系统的规模、各站IO单元的配置和测点的配置等),还要提出对流程图、报表、历史库、追忆库的设计要求。MACS系统容量:模块0~125、现场控制站10~49、操作站50~79的范围。总体使用IP协议,分为130、131、128、129四个网段,其中130和131网段联系工程师站与操作员站,它们组成的网络称做监控网;128和129网段联系工程师站和现场控制站,它们组成的网络称做系统网。现场控制站与现场设备组成控制网,期间不使用网络协议。服务器与操作员站和现场控制站连接,使用HSIE网络协议,无IP地址。

主要硬件模块:

FM801-主控模块;

FM910、920-电源模块;

FM301、300-机笼单元(FM801、FM910的安装笼);

FM 131A-端子模块;

FM143-8路热电阻输入模块,通过FM131A连接,可处理现场温度范围50~383.02欧姆,接线8通道。有2线制和3线制的接法;

FM147A-8路热电偶输入模块,与J、K、N、E、S、R、T型热偶测温元件相连。采用FM192B-CC温度补偿模块;

FM148A-8路大信号输入模块,可处理0~10V电压信号与0~20mA的电流信号,有2线制和4线制的接法;

FM148R-8路冗余模拟量输入模块,与FM133(接电流)、FM134(接电压)使用;

FM151A-8路模拟量输出模块,4~20mA模拟量输出,现场负载电阻大于等于250欧姆时,接8路;小于250欧姆时,接6路;输出时要考虑负载能力;

FM152-6路模拟量输出模块,与FM132底座连接使用;

FM161D-16路开关量输入模块,处理触点型开关量;

FM171-16路开关量输出模块,指令输出:与FM131A、131-C通过继电器连接;与FM131-D通过FM138系列中间继电器端子板连接;

TR-终端匹配器,一个控制站一般使用2个;

REP-重复器,1个控制站最多使用3个,而每23个模块需要使用1个REP;

MACS软件分为物理点(包括硬件通道AI、AO、DI、DO)和内部点(如AM、DM等,可以自己创建)。一个系统最多有255个,32个组,一个组内可分为8个域(0~7序号)。

MACS软件主要包括:组态软件、操作员软件、服务器软件、控制站软件总控软件等。

组态软件是安装在工程师站上的,它包括:数据库总控、设备组态、服务器算法组态、控制器算法组态、报表组态、图形组态、工程师在线下装等组成部分。完成用户对于测点、控制方案、人机界面等的组态。

    操作员站软件是安装在操作员站上的,它完成用户对于人机交互界面的监控包括流程图、趋势、参数列表、报警、日志的显示及控制调节、参数整定等操作功能。

    服务器软件是安装在服务器上的,它完成对系统实时、历史数据的集中管理和监视,并为各站的数据请求提供服务。

控制站软件是安装在现场控制站中的主控单元中的,它完成数据采集、转换、控制运算等。

MACSⅤ系统组态软件的一般使用步骤:

1.新建工程(数据库总控):在正式进行应用工程的组态之前,必须针对该应用工程定义一个工程名,该目标工程新建后便新建起了该工程的数据目录

2.硬件配置(设备组态):在工程中定义应用系统的硬件配置

3.数据库定义(数据库总控):定义和编辑系统各站的点信息,这是形成整个应用系统的基础

4.工程基本编译(数据库总控):在设备组态编译成功的基础上,数据库编辑完成后可以进行基本编译

5.服务器控制算法组态(服务器算法组态):是用来编制服务器算法程序的

6.工程完全编译 (数据库总控):在服务器控制算法工程编译和基本编译成功之后可以进行联编,生成控制器算法工程

7.控制器控制算法组态 (控制器算法组态):是用来编制控制器算法程序及下装控制器的

8.绘制图形(图形组态):用来绘制工艺流程图的

9.制作报表(报表组态):用来制作反映现场工艺数据的报表

10.工程完全编译 (数据库总控):生成下装文件

11.登录控制器,将工程下装到主控单元(控制器算法组态)

12.下装服务器、操作员站(工程师在线下装)

13.运行程序并在线调试

进行系统组态,要按照上面步骤进行,才能有条不紊的设计组态。其具体内容为:

1.新 建工程是整个组态中的第一个步骤。在正式进行应用工程的组态之前,必须针对该应用工程定义一个工程名,该目标工程新建后便新建起了该工程的数据目录。对该 工程进行编组分域。工程创建完毕后系统自动在组态软件安装路径下创建了一个以工程名命名的文件夹,以后关于组态产生的文件都是存放在这个文件夹中的。也可 以导入工程:将其它计算机上组态的工程导入到本机上作为参考或者继续组态。

2.设备组态是在工程中定义应用系统的硬件配置。设备组态分为:系统设备组态和IO设备组态两个部分。

 (1)系统设备组态

 系统设备组态是完成系统网和监控网上各网络设备的硬件配置;

 系统设备组态要用到的基本概念:

  节点:网络上所连接的能完成独立功能的单元,包括服务器节点(SVR节点)、现场控制站节点(FCS节点)、操作员站节点(OPS节点) 等。服务器:站号为0;现场控制站:站号为10~49;操作员站:站号为50~79; 设备:网络上每个节点中所挂接的硬件设备。

(2)IO设备组态

 IO设备组态是以现场控制站为单位来完成每个站的IO单元配置。

 IO设备组态要用到的基本概念:

 通信链路:指有相同通信介质、通信参数和通信端口的物理线路。

 通信参数:指完成链路通信所需要的参数及设备配置信息。

 设备:指挂接在通信链路上,可以独立寻址的IO设备,如各种类型的IO单元。每个设备都有对应的设备地址、设备说明,以及不同的设备属性。

服务器算法:传输数据,保证其负荷。在设计时选择“FM”语言,在其属性内选择“周期运行”,建成后使用公式“GETSYS(FUHE0),回到数据库编辑,加入FUHE0一项。然后对算法全部进行编译,查看修改错误。

3.数据库组态就是定义和编辑系统各站的点信息,这是形成整个应用系统的基础。数据库组态用以生成整个系统的核心数据环境 --- 数据库。

进入数据库,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默认ID:hollymacs,CODE:macs;进入即可对数据库进行编辑工作。在进入数据库中,选择AI、AO、DI、DO等点,要选中下方的“可以修改默认风格”,以便数据库以后的修改。为方便起见,常常把要整理的物理量点,在EXECEL中作成表格,然后另存为.TXT格式,在数据库中之间导入进去,然后进行数据库的更新并保存,也可以将编辑的数据库导出为.TXT格式,方便保存。注意,EXECEL内的项目要和数据库中的项目一一对应,不然不能导入;在保存为.TXT过程中,要去掉第一行文字。

网友A:
介绍经验的好贴 没有顶吗

先授精了

网友B:
非常好的经验,值得仔细看看我的。

网友C:
好的经验,值得仔细看看我的。

网友D(2017-02-23):
好非常好111111111111111

网友E:
非常好的经验,值得仔细看看

网友F:
可以可以,真是良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