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MD380有懂的吗

楼主(2015-11-13):
收卷部分,原来是320的力矩控制,但是换成380以后,参数怎么调节都实现不了力矩控制,而且在力矩控制模式下,触摸屏上的正反点动按钮竟然都是正点动的功能,换成速度控制模式后,按钮就又都管用了,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才能实现力矩控制呢?

网友A:
问题是好像不支持吧,

网友B:
是不是协议地址有问题?建议对比一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好像不支持吧,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协议地址有问题?建议对比一下地址

就是说明书后面的FD组的通讯参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是不是协议地址有问题?建议对比...

通讯协议上其它参数都一样,就只有通讯协议选择不一样,原来的320选择的是标准的modbus协议,现在的MD380选择的是非标准的modbus协议。